[主板&显卡]
FOXCONN P41跑E0一例

楼主(2013-12-24):
主板型号:FOXCONN P41
故障现象:上电档E0代码不动
初步判断是不过内存先量内存主供电正常的1.8V
量内存负载供电0.9V正常,测量点在排阻上正常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量内存基准电压0.9V,正常,测量点内存槽的1脚,也是内存供电的一半
量VDDSPD3.3V正常,测量点在238脚
再量SM总线的串行数据,测量点在槽的119脚,量到电压只有 0.5V,正常应为3.3V
打其对地值没有短路
跑线此信号跟2根槽中间的R327电阻相连
找了个参考图看了一下,119脚是SMB_DATA信号,此信号是由R327这颗电阻上拉到3.3V的
再夹着量R327这颗电阻发现电阻变大至49K了
找了个电阻换上去
再上电代码跑完
进BIOS也是OK的
结论:R327电阻变大导致内存槽119电压异常,继而不过内存

网友: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问题!  在维修中经常碰见这个总线出问题!!导致挡内存;  大家好!  我是曾武

网友A:
我到时碰到比较多SPD出问题的!!

网友:
套路十分的清晰,按部就班,呵呵,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也是很典型的故障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我遇到档E0的基本都是SPD问题,119,120出问题一般是别的代码。

网友:
新手们的绝佳脱盲帖子,连测试点都讲的这么详细,期待更多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时碰到比较多SPD出问题的!!

SPD出问题的话,有些可以在主板电源接口橙色线3,3V处飞线的。

网友B:
我有次修技嘉g41 sp2  那个板子是卡c1  spd断了,两天后返修,smb data 低  0.8几,跑线从南桥出来过内存 cpu 时钟,当切掉和cpu联系的data时候,好了,不当内存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影响,不知道这sm线是控制cpu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次修技嘉g41 sp2  那个板子是卡c1  spd断了,两天后返修,smb data 低  0.8几,跑线从南桥出来过内存 c ...

这是系统管理总线,用来调节cpu电压,温控啊,等等,你割完,试过能亮机吗?

网友:
很典型的故障

网友:
谢谢楼主 经验分享 EO一般是内存SPD  D4是内存检测没有通过

网友:
测量点都有图,没有系统记忆记不住多少脚

网友:
发现这个师傅们解决问题都这么简单,等回头自己遇到问题,排查难啊、复杂啊。
比老师说的都好了
发现每个师傅有时候说的术语都不一样,但是作用一样的, 如:“内存基准电压0.9V”  我学的时候老师教的是VTT_DDR内存上拉供电,预置信号线上的电平状态。    有时候容易弄混。

网友:
思路清楚,给你评分了,

网友C:
两条系统总线必须都为3.3v,楼主这些测量点都记住的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条系统总线必须都为3.3v,楼主这些测量点都记住的很清晰啊

119和120是系统总线

网友:
新手们的绝佳脱盲帖子,连测试点都讲的这么详细收藏咯,值得学习,顶起

网友:
楼主讲得很详细    学习了,,,,,,顶起!!!!!!!!!

网友:
16楼的正解,有时候找不到哪里烧断线的,就从+3.3V飞线

网友D(2014-01-24):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楼主
VDDSPD是内存的什么供电啊?

内存负载供电。一般都是直接和ATX3.3V链接的

网友(2015-10-27):
引用 网友D:
内存负载供电。一般都是直接和ATX3.3V链接的

SPD是内存条上的存储芯片吧?

网友:
在边上找个电容飞线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