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修东芝老机子,暗屏怎么解决,我按FN和F7调节都不行

楼主(2013-12-24):
今天没什么1生意,下午来了个顾客,一看老机子,反正没生意不如打一顿大的。接个机子擦擦,显示1.35的电流,和顾客说要了600,艰难没还价,擦了肉存,就显示正常,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屏幕暗( ⊙ o ⊙ )啊!,,,,,没事,进桌面调节就行,结果还是不成功......................................看过的给点建议,别没放个屁就走~\(≧▽≦)/~啦啦啦,求大神惺惺惜惺惺

补充内容 (2013-12-25 10:06):
兄弟们,你们也太给力~\(≧▽≦)/~啦啦啦,我无语。。。下载分不要钱啊

补充内容 (2013-12-25 13:14):
为了照顾那些-2分的瞎子,我仔细说说细节,我外接usb键盘试了不能调节暗屏幕的问题,灯管和高压条都换拉,我发个帖子不乐意啊,现在-19的下载分了

补充内容 (2013-12-25 14:28):
今天早上10点顾客来我跟他说;我修了南北桥,好了就是屏幕暗点,他看了试试,,,,:说;这是什么问题,我说屏幕有问题,他问我要多少钱//?我要了500,他说太贵400吧经过讨价还价450定下,我搜了100的屏给他换了,解

补充内容 (2013-12-25 14:46):
最后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做个总结,屏幕发暗,先按FN+F7试试,不行再外接usb键盘,一般不行的话,就是高压条和灯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12-26 10:29):
昨天同行拿了个惠普V3000几乎不显示;仔细看看好像有点图。拆开看看。全是蟑螂。我用风枪试试就行,清理了一下,搜了,70,蟑螂的气味挺不好闻了

似梦非梦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chinayusanling -5 赞一个!
那丝、せ有春天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cjt871123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风行风尚 -10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浅陋"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coal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RocKing -10 神马都是浮云
sunxin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zhourongjian123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A:
如果键盘那两个键坏了呢?你怎么调得了亮度?先要判断出键盘的好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先看看键盘  大家好!  我是曾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键盘那两个键坏了呢?你怎么调得了亮度?先要判断出键盘的好坏。。。。

短接开启和调节

网友:
键盘是好的,短接开启和调节试一下高压版的

网友C:
一般是高板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开启和调节

把调节电压直接接个3.3V就行了

网友:
先用外接的高压点一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键盘那两个键坏了呢?你怎么调得了亮度?先要判断出键盘的好坏。。。。

我外接了·USB键盘1
试~\(≧▽≦)/~啦啦啦

网友D:
这好搞的,直接给他改一个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好搞的,直接给他改一个上去~!

怎么改,又没配件

网友:
600快大洋真的划算

网友E:
楼主在意淫吧?啥就要600?没事,进桌面调节就行,结果还是不成功............什么意思?是进系统可调还是不可调啊?win7电源管理就可调,xp要装快捷键驱动软件

网友:
换灯管啦!!!!!!¥600块,你够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意淫吧?啥就要600?没事,进桌面调节就行,结果还是不成功............什么意思?是进系统可调还是不 ...

没事,进桌面调节就行,这肯定是心里想的啊,进桌面调节不行啊

网友:
高压估计有问题吧!

网友F:
确定按键是好的  再查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按键是好的  再查屏供电

直接换屏幕解决

网友:
高压板无非就三个条件就能显示正常,一个主供电(19V,或5V),一个开启信号(3.3V),一个地线

网友:
力挺你  看好你哦

网友:
楼主的钱挣得那个叫爽啊

网友:
比我还新手  。。居然只知道Fn+F7  很少的机子才是固定这个键位的。。  不过老板是想赚一次的吧。 这么贵!!!!!!难道是LZ犀利的眼神秒杀了他??、它?

网友G:
貌似 暗屏 就老机子来说 大多是灯管老化了!本人机子就是这样。 反正凑合,懒得换

网友H:
屛暗,暗道什么地步呢???几乎看不见还是能看见?没图没真相啊,希望上传个图片。对了,还有件事情东芝的笔记本屛线容易坏。。。。你可以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确定灯管是好的,改个通用高压肯定能好。

网友:
还有就是在官网上下载装个功能键的亮度调节驱动啊

网友:
学习了,觉得还行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屛暗,暗道什么地步呢???几乎看不见还是能看见?没图没真相啊,希望上传个图片。对了,还有件事情东芝的 ...

还是能看见,不难我客服怎么会接受呢,怎么上传呢在,这个我不会弄,有什么方法没

网友I:
看看是根本没亮度 还是很暗啊?

网友:
钱有那么好赚吗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后来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解决了吗,后来是哪里问题啊

你重新看一下就知道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看是根本没亮度 还是很暗啊?

能看到,不过有点暗

网友:
你那什么地方  修个本子600   你够黑的   应该是高压那一块的问题

网友K:
有办法啊,把高压条的ADJ 调亮度的直接接到EN开启的电压上就可以了,就是把EN开启的电压接3.3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办法啊,把高压条的ADJ 调亮度的直接接到EN开启的电压上就可以了,就是把EN开启的电压接3.3V就可以了

我直接换我收购100的东芝机的屏,就行。O(∩_∩)O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反正报了那么对钱 那就换个屏试试呀

网友L:
老机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N:
y换个屏,不要钱啊

不行就退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行就退屏呀

怎么退屏幕丫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 暗屏 就老机子来说 大多是灯管老化了!本人机子就是这样。 反正凑合,懒得换

高压条问题多好不好

网友O:
我就是哪个拿老子的给你修的你个犊子竟然收我6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就是哪个拿老子的给你修的你个犊子竟然收我600元

你搞错了,我搜了你1050¥¥¥¥¥¥¥¥¥我的帖子你都没看完,,,赵公明{:4_123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高板问题多

灯管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L:
老机是灯管问题吧,

大多数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我就是哪个拿老子的给你修的你个犊子竟然收我600元

你个犊子会给我600,开玩笑不要这么开,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给你修了什么

网友:
首先说说楼主的报价 牛 太狠了 估计这个本子也卖不了这个价  再说说机器灯不亮的问题 看了半天 是换屏好的吗?

网友P:
这个价格要的也太高了吧,那边是不是很少有修的

网友:
屏上上之后 不行,就可以退的,我家的屏就可以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个犊子会给我600,开玩笑不要这么开,回答我一个问题,我给你修了什么

你个犊子你不是说给我换了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个犊子你不是说给我换了屏吗?

那你这机子原来买时花了你多少??、???你就猜测吧

网友:
600,小黑吧

网友:
写的不错 参考了 学习了

网友:
我们这里的客户没给过这么高的价,你真走运

网友:
你到底是暗屏还是什么问题?暗屏是硬件问题,亮度调节FN是软件问题啊,装个电源管理就好了。

暗屏和亮度低是不一样的。

网友:
600块,够黑的!

网友:
暗屏,能看见但是亮的,比较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价格要的也太高了吧,那边是不是很少有修的

45天天没生意,价格肯定高啊( ⊙ o ⊙ )啊!

网友:
高压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表达的什么意思,不过可能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Q:
有些也不一定是高压或者灯管啊,有的是显卡里边的的信号没出来

网友:
改亮度信号也不行?

网友:
lz被修理的人可能认出了 600 天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些也不一定是高压或者灯管啊,有的是显卡里边的的信号没出来

我是直接换屏幕,是我100¥¥¥¥搜回来的

网友:
改个高压就行了,这么麻烦做什么

网友R:
要是我收台老本有600收,我直接跟他买个一模一样的机子,把硬盘换了,就有钱赚了,,,

暗屏的,就直接买个屏换了,,主板问题,就换块主板,发达了,破本可能还值不到600

网友:
引用 网友R:
要是我收台老本有600收,我直接跟他买个一模一样的机子,把硬盘换了,就有钱赚了,,,

暗屏的,就直接买 ...

我问个他,他说这笔记本10000¥¥¥¥¥买来的

网友:
直接接个灯管看是不是灯管问题,是灯管问题换灯管,不是灯管问题换高压板,高压板前面的问题也没关系,我一般都直接从USB飞根线改5V高压板,屡试不爽

网友:
如果高压板上的VIN,ADJ,ON/OFF都正常,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特别是老机器。原装的高压板如果没进过液或受潮的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经典的案例

网友:
搞高压板 和驱动啊

网友:
解决了吗?期待楼主

网友:
没有分下载了。回复一下看结果

网友:
灯管 高压条没问题的话,首先看看键盘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板上的调节 类似adj不正常了

网友:
板上的调节类似adj什么意思啊,介绍一下

网友:
外接键盘也没有FN键   怎么调亮度  你们那修笔记本价位好高

网友:
600百元 是亮点,这个机器拼了命也要搞起来啊

网友:
看看高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确写的不清晰啊。

网友:
哥哥 你也忒黑了600 唉

网友S:
从烂屏上拆一根LED灯条装上,顾客肯定满意

网友:
我新手,表达不清晰,这很正常,望大神别吐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从烂屏上拆一根LED灯条装上,顾客肯定满意

顾客是上帝,这肯定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