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8打印机 打一张就闪红灯

楼主(2013-12-24):
1018打印机 打一张就闪红灯 ,不能打第2张 。请教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红灯闪时电脑报错吗?打印出来的文件位置对吗?是不是搓纸轮脏了,擦擦试试!

网友:
开机机器自检时加热部分有啪啦啪啦的响声吗?卡纸不?

网友:
只能打印一张,发送打印命令,第二张不进纸。

网友:
把驱动程序装全,看看第二张不打印提示什么不?进纸轮擦了吗?加热部分有异响吗?会卡纸吗?

网友:
更换或清洁搓纸轮,清理机器内部碳粉及所有传感器最重要的是加热组件出口传感器那个容易卡住,检测转印胶滚,加热膜及加热膜下边的导热硅脂,兄弟这一套下来这打印机必好!祝你成功!

网友:
不想是卡纸,我感觉像是硒鼓的问题   ,换个硒鼓装上试一下

网友:
期待楼主把结果公布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