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小白求助:关于GPT分区表下,GHOST WIN7问题

楼主(2013-12-24):
小白求助:关于GPT分区表下,GHOST WIN7问题,发现如果正常在MBR情况下,GHOST复制完成,重启,
就会自动进行安装,可是在GPT分区表下,重启有一行英文,无法安装,

网友:
跟人感觉还是将GPT分区改为MBR分区表,比较稳定,GPT分区就是装好了WIN7也不好激活

网友:
可是里面资料多,转换的话,又得用移动盘复制数据出来,GPT激活的时候,确实没有平时MBR的好激活,不过后来总算激活了,

网友A: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资料   有的话考出来   在装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资料   有的话考出来   在装个系统

有的,本来想复制出来,后来发现实在太多,只好直接安装系统,不用GHOST就行了,只是激活麻烦点,换了几个工具才解决

网友:
英文提示什么?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还是用MBR格式的吧
     省去很多麻烦

网友:
激活分区不对吧,gpt分区表efi是激活的引导分区

网友:
开启CSM,或下载默认BIOS设置

网友(2014-01-24):
应该是引导不对啊 BIOS设置

网友A:
你可以把C盘屏蔽一些 在装系统

网友B:
这个只能用原版安装盘!

网友:
GPT  一般是不是有隐藏分区哦

网友:
GPT转换为MBR吧,用win7安装盘自带的diskpart

网友:
安装版的WIN7就OK了

网友C(2014-05-22):
我已经成功试验出UEFI BIOS 在GPT分区模式下, 以GHOST的方式,安装WIN7 WIN8. 如有兴趣, 欢迎交流.

网友D(2015-07-30):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成功试验出UEFI BIOS 在GPT分区模式下, 以GHOST的方式,安装WIN7 WIN8. 如有兴趣, 欢迎交流.

请教下,这个杂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这个杂弄?

在GPT的模式下,选择GHOST工具是个重要的条件,一般GHOST程序是不带修复引导的。我这个工具可以的。
WIN7 WIN8都很成功。 注意:新建分区时要先建两个小分区:EFI SYSTEM PARTTION  另一个为 BIOS BOOT分区,然后直接用这个工具还原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GPT的模式下,选择GHOST工具是个重要的条件,一般GHOST程序是不带修复引导的。我这个工具可以的。
WIN ...

两个小分区大小在100-300MB即可,我一般设成300MB。 还有要注意的是:bios一定要支持,你的系统也要支持UEFi引导,网上下载的镜像文件(GHO)有些支持,有些不支持。可以试下。

网友C:
再上传一个GPT分区下的激活工具:主要是WIN7的激活工具

网友:
下载了。支持。  要在BIOS里改哦。

网友:
楼主好热心,谢谢了。收藏备用。

网友(2016-01-24):
很好,下来试试,,,,。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C盘屏蔽一些 在装系统

这个方法可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上传一个GPT分区下的激活工具:主要是WIN7的激活工具

好像挺麻烦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用原版安装盘!

试过吗,用原版就能完美解决?

网友(2017-01-07):
关闭掉安全启动选项,就可以了。不关闭安全启动不行的。我这个工具绝对行,我都教会了好几个同行,不过我的系统是自己封装的。

网友(2017-02-27):
GPT分区也叫GUID分区 想做WIN7 需要下载最新的WIN7安装版 里面有一个UEFI的引导启动

网友:
拿WIN手动安装工具设置引导盘F  和安装系统的盘F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