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干苹果IC,全掉点了.....

楼主(2013-12-24):
今天接了个苹果4,打电话无听筒,无送话,估计是转换IC的事,以前没干过苹果IC,想着试一下的态度,把CPU用金属片隔离后风枪开了350度吹,感觉锡有点化了,就用镊子轻轻拿起,因为下面有胶的,可能就重了点,结果拿下来一看,点全掉光了,一个不剩,NND,信心全无,求高手指导下怎么练手工呀?手工看来太差了...

网友:
过几天发一贴,教你如何练手工!

网友:
今天看了你的贴子,真心不错,对我很有帮助,我这个掉点也是温度没到,焊点没有熔化,不过我风枪温度都调的老高了,正常在笔记本上的话都熔了

网友A:
楼主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样,不过我没真的练过好主板,我现在用的861DW的风枪,温度无铅不带封胶的320不用30秒就拿下。修高端机不得不下点功夫。对待这种无铅焊接其实没有太好的方法,我摸索出来的经验是使用大的风量和大的风嘴,同时加上焊宝后先触碰IC周边的小元件,但是不要等到周边的小元件锡都融化了就立刻翘胶,稍微再过一会,因为芯片需要的热量比小元件要大得多。翘胶之前先稍微按压一下IC,等底下有锡珠冒出来以后再去翘。

网友B:
都是细工活要有耐心 细心,平时多练下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细工活要有耐心 细心,平时多练下手工

谢谢指点,手工不太好,温度也没撑握好,现在天冷了,我的风枪要400度才能吹得下

网友:
修苹果是要小心,多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遇到的问题和我一样,不过我没真的练过好主板,我现在用的861DW的风枪,温度无铅不带封胶的320不用30秒 ...

做事细心,爱钻研,胆大,舍得付出。日后必定位维修界的一大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