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 y200 不开机

楼主(2013-12-24):
联想天逸 y200 不开机 ,使用的是aj975510f06 超级io,现在问题是 vccrtc(161脚) 电池供电有2.9v;
avvcc(95脚)无电压  ref3v无电压,图纸如下:

PQ2的1脚vin有19.2v电压 ,PU1的1脚有电压5V,
查PU1线性稳压的资料3脚为高电平时,5脚REF3V输出3V电压
给Q17的1脚REF3v,同时REFP通过PQ2的6脚提供,
看原理应该是REFON为高电平似乎一切会正常。

可是REFON连接的PQ2的5脚和PU1的3脚电压为0v,
看REFON连接20页的aj975510f06 超级io的168脚,似乎没有别的连接,
下图

测量REFON脚的对地阻值为45.8k,感觉也对,
难道是aj975510f06 超级io坏了?还是?
高手帮忙看看是啥原因呀!

网友:
CMOS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
广达的多数都是要按开关之后才有待机

网友A:
我刚下了个Y200图纸,是我的图纸有问题还是你看错了,图纸上明明标明Q17是不存在的,AVCC是3VPCU直接供给的。那么请问下楼主,待机3、5V出了吗?
MAX1632是待机就必须出的3、5V,但不知道你那主板上是不是和图纸一样!楼主再仔细看看呢?

网友:
查一下IO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可能是IO坏了也说不定。

网友:
挺楼上的。

网友:
图纸不一定正确,上次我有一个图纸就是这样的,不行的话,就在找一份吧

网友:
图不对只能跑线路了    上次师傅叫跑 跑了半天还不确定目标  被叼一顿

网友:
应该先查查IO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也可以REFON上拉3.3V看看后面电路变化  加快维修速度

网友:
待机3.3V有吗没有的话先刷bios

网友:
发一份图纸一来学习学习。

网友:
EC和BIOS,168脚是GPIO脚位,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先刷BIOS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下了个Y200图纸,是我的图纸有问题还是你看错了,图纸上明明标明Q17是不存在的,AVCC是3VPCU直接供给的 ...

到主板上看看实物有没 有这个元件不就行了吗?叫楼主看一下!回复你吧

网友:
图纸刚下载了 给你分析下

网友:
联想的不触发先刷个bios试试~~~呵呵~~~还有就是根据上电时序查查~~

网友:
待机 3v 没有,q17没注意有无,直接测量的IO的95脚 无电压,电池放电试了 不行。

网友:
仔细确认 确实没有Q17,IO的95脚直接连接3Vpcu。

PU9 max1632A 的18、21、25脚都有电压 5V,
6、28 也有电压4.8V,PQ33和PO26都是好了,1、2脚都有19V,5、6、7脚 都无输出,
高手说下 max1632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看看 有无3V5V

网友:
同意楼下的观点,先看看芯片有没输出线性3V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