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台式机电脑玩LOL中途自动重启

楼主(2013-12-24):
我表姐i7的电脑,之前一直好好的,就是在中了一次很深的病毒后,玩别的游戏都正常,如WOW正常,但是只要玩LOL就会自动重启,而且很准时比如玩一局大概30或40分钟,它总是在玩到一半的时候自动重启。首先我先说下。
  CPU:i7的
内存:金士顿8G神条
硬盘:1TB的
主板:华硕P8H61大板
显卡:铭瑄GTS 450
电源:用了个虚标的500w的
内部大致是这样
问题就是平时看电影,和浏览网页,玩别的游戏例如CF之类的都不自动重启,唯独就是玩LOL会自动重启。   这个故障就是前段时间中了个很深的病毒,然后系统也全盘格式化了,结果玩LOL一试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还是老样子了。好了现在能确定问题了,软件没什么问题,肯定是那个虚标500W的电源的原因了,换了个长城额定500W的电源,上机在试没问题了。
原因就出在:那个电源的问题。只是系统中毒了,误导了以为软件问题。有时候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先硬后软,这样更能节省维修时间。

网友:
维修一般都是先硬后软  要不然客服C盘资料多就惨了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听说过先软后硬的。再说有资料换硬盘不可以试吗?哎!

我的个去 来不来就装客服的系统啊 换个电源怕比你装系统快多了哦

网友:
有时是软件,驱动问题你就有得搞了,一般都是先软后硬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个去 来不来就装客服的系统啊 换个电源怕比你装系统快多了哦

没听LZ说是中病毒开始出的问题吗?难道软件都没排除你就晓得是电源问题啊?这是LZ说了换电源就OK了,如果你不知道,也许你不会这样说吧!

网友:
I7配H61.这是谁配的电脑。
这好的U,还配差电源。

网友:
搭配有问题 还永用山寨电源

网友:
电源配置差了点,大头都去了,电源也太抠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