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

楼主(2013-12-24):
       今天修到一台DELL显示器,型号忘记了 故障现像是 接上灯管 12V 5V 跳  维修动作 先换5V 12V电容,无果,换431  光耦 无果 换VCC 脚 相连的小电容和二极管无果,换12V 5V 输出二极管,  无果  不好玩了 果断换通用模块OK   试机10分钟黑屏  手碰到模块很烫 换变压器边的二极管,通电试机 到下班,没有再黑屏     后来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变压器边上的二极管有问题 才引起电压跳变,在没有换模块之前,实测PWM芯片,VCC 脚电压也在跳,但和这个脚相连的电容和二极管,我都换过,店里没有备 电源板芯片,所以没办法排除芯片, 像这样的问题 一般芯片本身问题  还是外围电路引起的,芯片周围的电阻实测,都没问题  试想,换通用模块,不跳 最起码可以排除 反馈  变压器,都是正常的,

网友:
嗯,是啊,看着太累,新手们很难理解,求图,求详解

网友:
发烫?怎么想到换二极管的?按这个思路,本身就是二极管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显示器是在店里修的,没拍照 贴子是下班回来发的 模块发烫 阿林老师有讲过,是变压器旁的二极管引起的,好像叫尖峰吸收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