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30 显卡供电没有

楼主(2013-12-24):
其他电感都有电 ,显卡没有供电,查看显卡供电芯片,该有的电压都有了,可是电感就是没电,换了芯片后,电流到2.0  1.6  但是接着就短路,回到待机状态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啊

网友:
阻值呢? 正常不 ?

网友:
直接测显卡阻值,既然你换过芯片出现这种状况。
1,管子,下管多测测
2,显卡管理芯片的反馈电路
3,内显卡内阻,考虑动动它吧。

网友:
你都没有报版号,首先并不是换芯片啊,而是看看显卡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显卡短路了那也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