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开机一会灰屏,花屏,死机

楼主(2013-12-24):
独立显卡,INTER,冷开机可以开机,机器开一会就会灰屏,,重启就会花屏,死机,显卡北桥都是灌黑胶的,有搞过的朋友吗,如何降低风险,因为现在是可以显示的,万一掉点或者变形什么的,对待这种如何处理最好,因为IBM的板子比较贵一点

网友:
一看黑胶 心就软了   这种情况我们会先和客户说下  先试着做坐看 不行就换班  嘻嘻

这样

网友:
灌黑胶的没好办法只能小心点。

网友:
嗯,需要好的工具就是了,而且手法一定得好。用风枪烘的时候只要能用勾刀弄掉黑胶就行,只是说冬天多注意点芯片的温度。黑胶没什么可怕的,但前提是要跟客户说好,弄得了就弄,弄不了掉点了板子是不可能恢复原来的故障。

网友:
黑胶是很难搞哦,小心为妙。

网友:
灌黑胶的我换显卡的成功率能保持在90%,用BGA也换过,手工也换过,当然你可以给客户报价报高点,搞不好板子是要报废的!

网友:
遇到黑胶就是难题

网友:
把北桥和CPU座子的正反面隔热做好点,BGA上255度,下265度10秒后翘下来就是,肯定不会掉点,但有个问题就是显存容易爆珠

网友:
多模点焊膏BGA预热,245度加热50秒

网友:
包好主板 直接摘掉 从新装下就OK了 修N片了

网友:
认真加焊,处理好散热,一样用很久

网友:
018显卡直接换。。。。。这个黑胶没什么的

网友:
这个还是不要换,修下让那走,这个板子易变形,还是黑胶,成功率相当小

网友:
黑胶,特别是有些年份的主板,确实要小心, 不小心就掉点了

网友:
支持哥哥的做法BGA没问题的话  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都弄坏还几个了   你先和客户说好    愿意就干

网友:
跟顾客,维修有风险,这个不太好,在干半个板子钱。弄弄试试看

网友:
楼主很牛啊  分享的经验一眼明了 人人看得懂一看楼主就是不在乎细节之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