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52 独显BIOS

楼主(2013-12-24):
今天修了一个本本 ACER 4352 上传此BIOS  。

咋样才能上传4M的BIOS,求解

网友(点评):
备份注意: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03429-1-1.html

网友:
分 卷 压 缩

网友:
发别的网址网盘地址??

网友A:
你看图片里的BIOS好象是4752。通用吧。

网友:
压缩啊,都是压缩才能上的

网友:
不知道哦~~~用一般的压缩软件好像都不行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图片里的BIOS好象是4752。通用吧。

开机出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
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整了一下午,

不需要整3个包的   正常情况1个压缩包就能装下了   压缩后大概是1.6m左右   如果压缩不到1.6m左右的话  应该是压缩软件没升级

网友:
这个真不错,正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压缩的截图

压缩后就不能再压缩了!!!

网友D(2014-03-03):
我下了但不跑信号。我本机的可以点亮但LOOG过后会自动关机。我刷了你这个就是亮跑信号三个都下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有都试过的吗?

网友:
是不是不能用啊

网友:
确定是亮机的机器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了但不跑信号。我本机的可以点亮但LOOG过后会自动关机。我刷了你这个就是亮跑信号三个都下了。

确定是亮机的机器备份,可以比对一样机器信息是否一样

网友(2014-04-05):
BIOS  坏的,,我刷了不亮机,我这个机子是有密码能亮机的

网友(2021-06-14):
我也准备刷一个试一下,正好有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机器ACER4352G独显  版号JE40 HR MB 10267-4  用不了。

网友:
这个可以用的:ACER4352G独显BIOS  版号JE40 HR MB

ACER4352G独显BIOS 版号JE40 HR MB_20210613.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