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块发烫,很烫,掉电。

楼主(2013-12-24):
前面碰到好几块主板,有华硕的,昂达的,问题是可以正常开机,电压全部正常,大概一两分钟掉电,CPU供电那一块,手摸电容,电感很烫很烫,摸板上也很烫,CPU核心供电芯片换了也是一样的发烫,怀疑是不是板层线路有问题,还是?????在这里发过帖子,呵呵,希望也曾遇到这种情况的师哥师姐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无从下手了。

网友:
关换CPU核心供电芯片是没有用的,也要查其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分清楚是CPU烫,还是电感和Mos管烫

网友:
为啥换供电芯片都没换电容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摸哪儿不烫?说详细点,几块板子一样的故障?

网友:
先换个好CPU试试了,或者换个好风扇试试了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你查下,是不是CPU某一项供电没有工作引起的。

网友:
修过一块主板掉电的板子。一个电感烫手,换上下管无果换电感后热度消失

网友:
换场管和电源IC 试过不!!!

网友:
CPU,上下管,电源IC,都换了,就电容和电感没换,电容测了是好的嗯。,就是CPU那一块都很烫很烫。。。。

网友:
向楼主致最高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