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求助不触发 TPS51222不发出PG信号

楼主(2013-12-24):
机子刚拿来的时候是保护隔离不过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7462830\QQ\WinTemp\RichOle\$9%VUH6~WF77ROWN656H]44.jpg
图纸QQ22未导通 -PWRSHUTDOWN 这个电压没出来  背后发现是有一组温控电阻到另外个电阻断线了  接上以后发现保护隔离过了     但是3v\5v  木有   芯片工作条件都测了编都是正常的 无奈换芯片  换完以后3v、5v 正常了 但是5M_PWRG

3M_PWRG 死活都出不来  看图纸

测试这把 5MPG  3MPG  线与东芝芯片的中间电阻断开  打了下对地阻止发现靠待机芯片那端的对地阻止只有70  上电测了下竟然能测到电压  在断电在测发现者电压很不稳定啊   有的时候5V  有的时候3V  有的时候1.5V     于是我又换了个芯片   娘的 结果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教啊   到底什么情况  背后尝试着把电阻断开  靠东芝芯片的那个脚飞了个3.3V上去  竟然被拉低了  什么情况啊 崩溃啊    TPS51222已经换了两个了  东芝芯片也换了一个啊 这3V 5V pgood和触发的关系谁知道啊

网友A:
你没描述待机电流多少,既然对地只有70说明肯定不正常。而且从你维修的过程来判断应该是后面还有短路造成的烧待机,烧隔离。
你断开R806和R812测阻值呢,不能死脑经一直弄前面的待机。实在不行就烧那边

网友B:
这里可能是待机芯片 TPS51222 后级相连元器件出了问题,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翘起这两个脚看电压有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能是待机芯片 TPS51222 后级相连元器件出了问题,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翘起这两个脚看电压 ...

说错了,这里可能是待机芯片 TPS51222 PG信号端后级相连元器件出了问题,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翘起这两个脚看电压有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描述待机电流多少,既然对地只有70说明肯定不正常。而且从你维修的过程来判断应该是后面还有短路造成的 ...

一开始保护隔离没过  待机电流为0.005  背后过了以后没3V   5V  待机电流为0.03   背后3V  5V  正常以后待机电流时0.015

网友:
IBM 这东西难整~!可能是某个小元件坏了

网友:
可能后继短路

网友C:
如果 是三伏短成70欧,经验来说,一般是EC把这个阻值拉低的,你试试。EC是小BGA封装的,小心拆,风枪吹容易 起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是三伏短成70欧,经验来说,一般是EC把这个阻值拉低的,你试试。EC是小BGA封装的,小心拆,风枪吹容易 ...

不是3V短  是PG   不过我背后发现这好像也没短  就是上电了以后断电  打对地组织是70在过个几分钟就是500多了。。。但是他PG就是出不来  蛋疼啊

网友D:
上电后如果再测量的换阻值是不对的哦~~~~~IBM一般都是3大芯片的把~~找找有没有时序呢~~根据时序修会比较容易的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如果再测量的换阻值是不对的哦~~~~~IBM一般都是3大芯片的把~~找找有没有时序呢~~根据时序修 ...

我是上电了以后断了电去打 对地组织70过个几分钟他又变成正常的了  你理解错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上电了以后断了电去打 对地组织70过个几分钟他又变成正常的了  你理解错了 谢谢

我没理解错~~~是你理解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 是三伏短成70欧,经验来说,一般是EC把这个阻值拉低的,你试试。EC是小BGA封装的,小心拆,风枪吹容易 ...

那你用示波器打,看看波形对不对啊,波形不对,有三伏,PG也是起不来的。有时候就是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