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万用表里面这个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12-24):
附图一张,麻烦给讲一下

网友:
可调电阻

网友A:
搞维修的还不认识可调电阻?就是用来校准的

网友:
分离元件的时代用得很多,现在用得少一些了.

网友:
可调电阻,,,

网友:
102=1000欧姆可调电阻。建议楼主多看看基础类书刊,有了基础,学习起来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2=2000欧姆可调电阻。建议楼主多看看基础类书刊,有了基础,学习起来事半功倍。

你这样一说我就理解了,单位换算我还是会的,也一直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可调电阻 用来校正用的  102等于1K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2=2000欧姆可调电阻。建议楼主多看看基础类书刊,有了基础,学习起来事半功倍。

别误导人家了102=1K的,不是2K哈。

不好意思,真打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C:
牛尿堆芯片。。电阻。。。。电阻之间换算关系是1024  比如1K欧=1024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牛尿堆芯片。。电阻。。。。电阻之间换算关系是1024  比如1K欧=1024欧

牛尿堆芯片?    好像是千进制的吧   1K欧=1000欧

网友E:
楼主问的是那芯片,不是那可调电阻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的是那芯片,不是那可调电阻哟?

我还真的是问的可调电阻,画了红圈的,不太明显,不好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牛尿堆芯片?    好像是千进制的吧   1K欧=1000欧

你应知道用这种芯片的表有误差吗。。反正1000与1024你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应知道用这种芯片的表有误差吗。。反正1000与1024你测不出来

好吧,我也不确定,我看刘坚强的教程上是这样换算的

网友:
原来是可调电阻。

网友:
红圈内的是两个可调电阻,102=1000欧,校准用的。牛屎堆应该是显示液晶屏用的。

网友:
可调电阻,变换阻值的

网友:
什么型号万用表

网友:
可调电阻用来跳误差的

网友:
可调电阻 102=1000欧姆 仪表精确度调整

网友:
调电阻;电阻标识“102”和标识“1001”都是一样的,电阻阻值1K欧姆。

网友:
调整万用表归零误差的。

网友:
用来调整万用表误差的。

网友:
哈哈,他把基础都给了数学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不要误导新手!1K=1000欧

同意楼上.层主的2进制学的太好了.哪里都能用2进制?2进制只在数据运算时用到.这里就是千进位.1M=1000K=1000000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好吧,我也不确定,我看刘坚强的教程上是这样换算的

老大,刘师傅可没这样说。人家说的是容量换算。1024K=1M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老大,刘师傅可没这样说。人家说的是容量换算。1024K=1M

不可能,我有视频为证,他自己总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我有视频为证,他自己总结的

那可能吧,我看那个不大认真。不过想来不会吧,可能他做那一集的时候正生病,在发烧!

网友:
这个机器都看到过

网友:
我是这样想的,102,就是10后面加两个0,=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维修的还不认识可调电阻?就是用来校准的

用来校准的

网友:
跟着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真的是问的可调电阻,画了红圈的,不太明显,不好意思啊

所谓牛尿堆没见过,还不少人,可这可调电阻也没见过?我无语了!

网友:
可调电阻也

网友:
是可调电阻来的这个是电子基本常识来的喔

网友:
非常感谢,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电阻可调的

网友H:
可调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调电阻啊。。。。。。。。。。。。。。。。。。。。。。。。。。。

我去,哥们想刷分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
直接贴出地址,或者直接把附件传上来不就行了 ,你这有人看没人下 。

网友I:
你说的是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说的是哪个呢?

请不要在这里刷分灌水,

网友:
我看楼主才是刷分灌水吧?还是你这个是水贴?如果你的确是要问那个可调电阻丝什么的话,傻子才会问这个问题吧?来这里的人居然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你糊弄鬼呢吧?那你发这个贴到底用意何在?你的名字已经说明了一切,不要耍你连什么是可调电阻都不知道的把戏好吗?

网友(2014-02-06):
我是个新手,

新手就会灌水啊,别整这没用的

网友:
也来学习下了,是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