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富士康MX31-K主板

楼主(2013-12-24):
    被人送我一块富士康MX31-K主板,有内存、风扇电源,没显卡,自己还闲置一块铭瑄的显卡,正好一台电脑主机就成了,可是一拆开主机箱就发现不对头了,主板好多地方都发霉长毛了,看来情况不妙啊,拆机拿下主板用超声波清洗了一下,效果不咋地,铜锈就是除不掉,还是用最原始的办法,用手术刀一点点刮吧,刮好后用风枪吹干后接上电源,能触发,但是无显示,拔下内存仔细擦拭后开机还是一样,集成独立显卡都试了还是不行,看来问题不小啊。用我的安捷伦大屏数字示波器测电源,各个电源供电MOS管G极都有方波,看来供电芯片没问题,用FLUKE17B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的电压都正常,用示波器量14M和25M,32768HZ晶振全有完美的波形,频率也没问题,到这里就感觉摸不着头脑了,刷BIOS,加焊南桥不行,最后加焊IO芯片好了。

网友:
呵呵,感觉应该先简后难,I/O是不是优先考虑到SB前面检测?呵呵

网友:
嗯,楼上说的对,应该先判断故障区域,然后在检查电源,I/O,在顺着往下查,要不然就会导致你这样东西查了一圈,最后发现是最前面的东西

网友:
楼主强啊 要是我看到发霉的直接放弃了

网友:
楼主硬件实力不一般 安捷伦的示波器 至少要上万元了 福禄克的17B 也千元左右了

网友:
楼主是来炫耀的,有波波就是好,但是上来就焊桥啊

网友:
楼主为什么想起加焊io

网友:
对新手帮助不大哦, 各 路供电正常后,就没有维修思路,感觉很盲目

网友:
很好 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LZ有着齐全的大件,可就是没提小小的检测卡。一开始就应该说跑没跑码!

网友:
IO一定也发梅了,后来你才想起加焊io?

网友:
应该给我们新手说一下维修思路,为什么加焊io    感觉楼主就是来炫耀示波器和万用表的

网友:
楼主你那是什么超声波清洗??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
写到最后,被老婆催着睡觉,就没写那么多,下次发帖再详细叙述吧,忙死了,我不是专业电脑维修从业者,仅仅是爱好而已,那些装备全是单位里的,请各位大侠多包涵。

网友:
我只能够 说你的火力  很强大  但超声波我们这都没有  嘿嘿     用我们这的土话说  过碰

网友:
IO芯片还能虚焊?

网友:
厉害 ,强大的维修工具

网友:
小白弱弱的问一句 不显示跟IO也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