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求助:买了3年的小Y开机闪屏

楼主(2013-12-24):
只是开机的时候闪一会,再重启就不闪了,背光灯闪,一般早上第一次开机闪,关机时间长了在开机也闪,试过用吹风机吹一会,然后就不闪了,开机从联想的logo就开始闪吗,进入系统之后,也要闪一会或者一直闪下去,重启可以解决

补充内容 (2013-12-25 23:24):
产品:联想Y460a i3 380m 生产日期10年11月
屏幕:LG LGD028E 屏幕生产日期09年
情况:开机闪屏,从按下开关显示联想logo就开始闪屏 只是背光灯闪。
情况描述1:最早情况出现在去年冬天,大概闪了2个多月。闪的直接黑屏了(去年的情况,黑屏只是没有背光,用手电筒照,依旧可以看到图像)
因为去年依旧在保修期内,但是去售后检测却没有发现毛病。
情况描述2:今年2013年大概是从11月份开始出现闪屏情况,开机之后进入桌面,依旧在闪,也可能过一会屏幕就不闪了,或者一直闪下去,这时候关机,再重启就显示正常。
情况描述3:就是早上第一次开机的时候闪,有时候关机时间长了,在开机也闪。我试过在开机前用吹风机吹一会热风,吹过之后,开机确实不闪了。我更新过bios及显卡驱动,闪屏依旧,更新驱动之后切换独立显卡,还有闪屏加强趋势(就是闪烁间隔时间变长)。
我百度了一下:y460 闪屏 暗屏问题
发现有人这样说:①屏线接口出现了毛病
②开关压条的待机芯片出问题了
③显示器的升压器的一个电容接触不良(这个应该是台式机的吧,我也是看到别人回复的)
我想问一下我这种闪屏到底属于什么情况,y460a可以换t420的1600 900的高分屏 如果我换了屏幕 会不会解决这些问题。
y460贴吧的吧友也有说的闪屏冬天闪夏天不闪这种情况。

网友:
显示器的升压器的一个电容接触不良
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网友A:
你是要自己修本吗?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电子基础。建议不要自己动手。还是找专业维修的更保险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wxf -6 严禁灌水
linxus -1 严禁灌水

网友B:
主板坏、排线坏、接口坏、屏电路坏都有可能,维修就是排查。赶紧学技术。有两三年功夫,再花两三万买点工具,大多故障就不求人了,有兴趣自己还可一开个小店。

网友:
先检查排线再说

网友:
建议从简单部件排查看看,比如电池、内存条、硬盘等。

网友:
LZ你的图片有点过分!太诱人了!闪屏可能因素太多,你要是想自己弄,可以再买一台同样的机子,用替换法。

网友C:
这个可以有,两三万可以买很不错的工具了,BGA机都可以买齐了,真正做到不求人。我看这个问题应该是屏上的电路供电不正常了。用着用着就是电压或电流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自己修本吗?     有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已经过保了,自己修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坏、排线坏、接口坏、屏电路坏都有可能,维修就是排查。赶紧学技术。有两三年功夫,再花两三万买点工具 ...

确实是个不错的业余选择呢 我拆过手机换过屏 主要是这款笔记本有高分屏 而且lg的这块屏幕泛白 如果是屏幕问题的话就直接确认去换个高分屏幕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有,两三万可以买很不错的工具了,BGA机都可以买齐了,真正做到不求人。我看这个问题应该是屏上的 ...

我已经补充了问题,麻烦前辈再来看一下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补充了问题,麻烦前辈再来看一下好吗

你真想自己修,先将屏拆下来,将灯管取出来,买一模一样的灯管,先在屏外面测试一下,能正常点亮,稳定发光再装进去,优酷里有这方面的视频,焊工要好点,否则出问题只能自己负责了,背光板要处理好,两者稍有不慎,屏就报废了。

网友:
如果新灯管在测试时,也一直闪,修高压板了,高压板是好的,修高压板的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一般电容漏电产生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真想自己修,先将屏拆下来,将灯管取出来,买一模一样的灯管,先在屏外面测试一下,能正常点亮,稳定发 ...

只是想换屏,我想确认下是屏幕还是开关板的问题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这样修理的话太深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是想换屏,我想确认下是屏幕还是开关板的问题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这样修理的话太深奥了啊

屏没坏。不是高压板电路,就是灯管,谁让你几百块以上换屏那是忽悠你,但你自己无法修的,还是给人家修吧,行价最多100来元钱,仁慈一点50元就够了,多跑几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没坏。不是高压板电路,就是灯管,谁让你几百块以上换屏那是忽悠你,但你自己无法修的,还是给人家修吧 ...

哦哦 了解了 知道了

网友(2015-07-23):
如果没有基础还是拿到维修店去吧,上次一个客服也是暗屏结果自己搞了把主板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