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芯片功能几英文对照

楼主(2013-12-25):
Memory Overflow 内存溢出
Menu 主菜单
Motor 电机
On Line 联机
OPC drum 硒鼓
Paper Jam 卡纸
Paper Out 缺纸
Parallel Interface 并口
PE Sensor 缺纸传感器
PF Motor 走纸电机
Printer Open 机盖打开
Printhead 打印头
PSB 电源板
Pump Unit 泵组件
Reset 复位(清除打印机内打印数据)
Ribbon Cartridge 色带
Sensor 传感器
Status Sheet 状态页
Timing Belt 皮带
Toner Low 碳粉少
Toner Out 碳粉用尽
Toner 碳粉
Toner Save Mode 省碳粉状态
Warming-up 正在加热

这个是CPU:TMP94C251AF
这个是门阵:E05B76NB/NC
ic9:cpu
1,检测a/d转换器的模拟信号
2控制字车,走纸电机
3,控制EEPROM
4输出地址和数据信号。
ic5:门阵列
1,地址缓存
2产生打印数据,控制脉宽,
3控制并口
4控制面板
5控制走纸,字车电机电源改变
ic3:EEPROM
IC7:复位芯片
ic10:监控
ic6:缓冲区
ic4:字库
ic13,ic14:走纸电机驱动
ic11:字车电机驱动
《》IC1:74S06
IC3:93C56
IC4:字库
IC5:E05B76NB 门阵
IC8:M514260C 缓存
IC9:TMP94C251AF CPU
IC10:BOIS
IC11:SLA7C24M 字车驱动
IC12:TL594CN 交换式电压控制IC
IC13,IC14:A3972SB 走纸驱动
QM1:SMA6511 自动检测纸电机驱动
CR1:9.83MHZ 阵子
像三级管似的(或是达林顿管)好像是针线圈驱动。
立式封装的芯片应该是进纸和字车步进电机的驱动模块。
右上角的应该是EEPROM,用与储存打印机固件数据的EEPROM。
右中的芯片可能是RAM芯片。
靠进打印接口的芯片应该是EPSON专用的接口芯片里面带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