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的检修

楼主(2013-12-25):
上门维修,不能开机,第一判断电源故障,换电源,试机,OK!!

网友:
代换法啊  简单吧

网友:
我一般都先试一下他的机子  在换电源

网友:
我怎么感觉一楼是为了赚分的呢?

网友:
好像是在赚分呀,太简单了

网友:
这样发贴也行啊?几个字啊?牛啊。

网友:
这个机器都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