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1第二天启动系统奇慢

楼主(2013-12-25):
第二天开机启动系统的速度好慢,打开文件都动不了,硬盘一直读数据,硬盘占用率很高。在系统里面改一下日期,速度就正常了,或者是进BIOS保存一下也正常了,要等到第二天又出现故障;现在是硬盘重新分区做系统了,win7和Win8都试了。

网友:
排除硬盘坏道问题的话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DELL的笔记本跟你的故障现象一样,结果是桥 的事儿!

网友:
硬盘测试下,CPU供电正常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