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20328HW的芯片识别问题

楼主(2013-12-25):
HT-20328HW的驱动板电源接口附近有一个芯片印有   21013AI   2D8E1R   哪位大哥知道这是个什么芯片,管脚结构图。谢谢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芯片,你传个图看看,,

网友:
8脚的那个

网友:
一般百度都会有的,先搜索,没有在提问

网友:
谢谢,Z看成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