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P31跑到D5复位灯闪一下循环跑码求思路

楼主(2013-12-25):
(无正文)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换了 刚把北桥做了下 还是故障依旧

网友:
查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复位,也就是内存的工作条件看有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
刷一下BIOS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颜家顺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跑内存,查查主板的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IO有问题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哦、内存-北桥-BIOS-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有问题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哦、内存-北桥-BIOS-IO

刚把IO也换了 还是依旧啊  不上内存也循环应该不是内存 是不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这板真愁人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查内存数据线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北桥虚了。

网友:
没过内存......

网友:
是地址选通线,没有定位到地址。加焊一下北桥看看,应该能解决。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 但不是七彩虹的   有结果了说一声

网友:
刷个 BIOS  就好了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颜家顺 -1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 北桥 w83管子

网友:
刷个BIOS再做下北桥吧。。。。。。。。。。。

网友:
LZ好像把能做的都做了,但是其实你还可以把BIOS芯片也换了试试。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不过牌子和你的不一样;我直接更换IO解决了。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会不会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呢,还没有修过复位电路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不跑内存是不是内存的事
再看看个供电有吗

网友:
台机不懂。。呵呵

网友:
现在修好了没 内存的SPD VCC VTT 系统管理总线 查了么 你这个就是内存不过 刷BIOS注意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