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系列

楼主(2013-12-25):
今天天气还不错来论坛发发贴,前几天修到一台SONY     S 系列的笔记本班号相想不起来了鼓掌是不定时掉电,我接上一看正常开机电流正常,温度也不高。看他电脑不错就放手上玩了一会没有掉电,就在当时突然有点像上厕所就去了,但是回来一看妈呀电脑黑了,我以为是休眠了就动力动鼠标键盘没反应仔细看了下屏确实没反应,看一下电流1.57A问题出现我就把机器拆到屏街口的位置继续开机电脑又正常开机屏也亮了。打开图纸量了下屏街口的供电

都正常我就只能静静地等带他在才黑屏,不理机器马上就黑屏了我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哈哈,黑屏自后我量了下发现第3  4脚LVDSVCC变成了0V正常应该是3.3V
我就继续往下查发现LVDSVCC是通过U1芯片转过了来的无奈U1芯片在背面正好吧板子拆出来
发现U1的的1 2 3脚是3VS第三脚是控制脚没办法只能从第3脚飞根线出来,然后把板子装回去把飞的线路在外面开机等待黑屏。正常情况下LVDS_VCCEN应该是3.3V黑屏后量了下0V我就开始查LVDS_VCCEN是谁发发出来的一看是显卡发出来的
就用疯抢加热了下显卡然后放在一般放了一天的电影都没是,最后就把板子拿出来放在BJA上加焊了一下就好嘞。

网友:
楼主技术干练,赞一个。

网友:
热污染W FKSWlen玩热舞

网友A:
LZ给力。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赞一个

网友B:
你之前说的故障是不定时掉电吧   那你为嘛要等待他到待机?

网友:
我也刚好有一台sony,直接用风枪吹了下显卡,就好了

网友:
错别字很多,看起来真累,现在网上流行打错别字了

网友:
赞一个。。我也

网友:
早来就好了 寻味

ttdys -5 严禁灌水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我手里也有一台SONY的 还 没找到毛病

网友:
有没有天理啊,修了一上午的电脑花了一个小时发的帖子竟然说我灌水,现在的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Z给力。掉电的机器不好修    赞一个

拜托  他这不是掉电好吧   他这板子的故障是显卡虚焊   导致屏供电的开启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说的故障是不定时掉电吧   那你为嘛要等待他到待机?

这不是掉电好吧 这只是屏供电的开启没有了   屏幕黑的时候  当时电流还在1.5   怎么可能掉电

网友:
楼主  我上次也遇到 一台你这种类似的机器  我那机器也是屏供电没有出来  用户拿来说是装系统装着装着就黑掉了  黑的连LOGO都不显了  我还郁闷了   心想是BIOS程序出错了?   结果刷了一边还是没用  硬盘去掉也一样    结果捣鼓半天  还是屏上面的供电没出来  我不想楼主加焊的显卡  我是直接把那个三伏用线拉过去  试了一次 没啥问题  没有说是一通电屏就亮  一切正常  装起来  试了一天  收用户三百  哈哈

网友:
索尼机子不好搞,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拜托  他这不是掉电好吧   他这板子的故障是显卡虚焊   导致屏供电的开启不正常

看懂了 的、

网友:
又是虚焊的问题,看来bga真是不能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掉电好吧 这只是屏供电的开启没有了   屏幕黑的时候  当时电流还在1.5   怎么可能掉电

哎客户说掉电,我修的时后才发现是暗屏

网友:
不是暗屏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别字才证明LZ专心修板嘛

还能这样说,看着累。

网友:
写的还可以啊,最近很多机器都是不定时掉电的没绣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掉电好吧 这只是屏供电的开启没有了   屏幕黑的时候  当时电流还在1.5   怎么可能掉电

  啊哦  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吧   file:///C:/Users/1/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54411320/QQ/WinTemp/RichOle/NL%60FE61C)W%7DK]6AWDMGIKVB.jp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哦  这句话是你自己说的吧

我说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了 ?//?

   那我没招了

网友:
屏供电不定时没有了。。显卡虚焊导致的。。。什么卡?

网友:
机器明显是用着黑屏啊,显卡虚焊导致额。。。

网友:
发现U1的的1 2 3脚是3VS第三脚是控制脚没办法只能从第3脚飞根线出来?  楼主你飞线做什么用的?  2脚不是接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