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 I3 独显

楼主(2013-12-25):
能开机定在logo  用键盘能重启  刷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么简单了啊,

网友:
有程序刷是好事啊

网友:
哪里有下的?

网友:
这文件大了一点  讯维规定上传一个文件不能超过2M  三个一起下载 然后把zo1 zo2  后的.zip都给删了  用2345好压就可以解压了    是麻烦了点  不过是值得的

ACER 4752 独显.zip

ACER 4752 独显.z01.zip

ACER 4752 独显.z02 .zip

网友:
搞定就好 能收钱就行

网友A:
*脏话*。。。  骗分啊。。。

网友:
那你的那个还比较简单,我那个是声卡引起的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
BIOS问题好搞啦

网友:
你自己技术不好   不要说人家骗   你知道吗    有点自知之明好点     人家下载可以修好    就你不行  说明什么啊  你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  骗分啊。。。

你自己技术不好   不要说人家骗   你知道吗    有点自知之明好点     人家下载可以修好    就你不行  说明什么啊  你笨

网友:
鼓励像LZ这样的有故障现象也有结果 说不定哪天自己也遇到了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