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3-12-25):
SD卡摄像机拍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插电脑上本想转到电脑上,结果卡里的内容什么也看不见了,从摄像机中也看不到了。把卡插到读卡器上看,卡中内容所占容量还在,就是找不到视频内容。用恢复软件查看能找到内容,但都被改为exe后缀的文件,试着恢复了几个文件,用任何软件无法打开,有几张图片恢复后正常,视频不行。应该是中毒了,试了几个杀毒软件无果,求助大家要怎么处理能找回原来的视频,急呀,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1:在没病毒的机器上先打开隐藏的属性;
2:关闭任何杀毒软件,关闭文件夹自启动服务(shell haedware detection)以防止SD卡自启动感染计算机;
3:在“文件夹属性中”打开“文件扩展名”;
4:插上Sd卡到电脑上,右击Sd卡,找到隐藏的文件夹,资料一般都在里面,注意不要双击,右击选择打开,把资料考出来后格式化Sd卡;
5:把你原来的计算机彻底的清除病毒吧

网友:
1:在无病毒的机子上打开隐藏的属性仍看不到文件;
2:只有用恢复软件可以看到文件,又试了一下有款分区软件也可以看到文件;
3:用恢复软件或分区软件拷出文件,文件的扩展名为exe格式,试着改为原视频的mov格式,试了多款插放软件都不能打开;
4:原机器已经重做了系统,也不知道中的什么样的病毒了;
5:SD卡显示文件所占用的容量一直在
没有办法试了,各位还有什么高招说说,卡不重要了,只是想把文件找回来,谢谢了!!

网友:
电脑有病毒,被感染了。建议杀下毒试试,不行就要数据恢复了,但数据肯定被破坏了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