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最新升级BIOS程序

楼主(2013-12-25):
WIN732位官方升级程序,解决有线网卡识别慢的问题,还有风扇狂转,等所有BIOS引起的问题。 Z460

网友A(2018-01-23):
编程器可以直接刷?还是更新用啊

网友(2018-03-13):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可以直接刷?还是更新用啊

在系统下直接升级OK,编程器刷的话,要从里面自己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