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花屏维修

楼主(2013-12-25):
现有一台优派  vg1930wm 液晶,问题花屏(有点象没安装显卡驱动的花法)。通常换屏线就能解决问题,但这次换n根还是花。随即测屏,屏没问题。后怀疑电源供电不稳,更换5v电容,还不行。直接用可调电源给信号板提供5v供电,也不行。可排除供电不稳。判断信号板的问题。显示器弹出的菜单也花,排除信号板输入电路有问题
求教:信号板  一般什么地方问题,导致花屏。(条件有限 暂时不能刷程序)(维修过程中有两次显示正常但每次就两分钟)

网友:
驱动板主ic,程序,驱动板电容失容,都会造成花屏

网友:
好像是驱动板问题多点

网友:
换一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加焊屏线接口看一看吧

网友:
其实   我就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谁能告诉我

网友:
把屏接口换掉试试。。前天我也有一个是这样的换了屏接口就好了

网友:
用橡皮擦,擦一下屏线!

网友:
要不你加焊一下主芯片试一下···看看是不是主芯片空焊了·····

网友:
你找根VGA线 把第12针弄断 看看 是不是O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