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鉴定一下惠普4321S主板腐蚀掉的一颗料,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12-25):
上图红色框内的配件。机器拿来时短路。拆机发现此地方腐蚀严重,用刷子刷刷,配件没 了,没有在意外观是什么配件,应该是长的跟贴片电容一样的长方块。这个配件用什么可以替代?期待高手回答一下,现元件丢后不短路了,待机0.08触发失败,自动上电到0.13左右掉电到0.08.应该是自动触发电压,充电口灯不亮,自动上电时会亮,BQ微热,不知是丢料造成的隔离保护。

网友:
忘记说了丢的配件为PD35

网友:
PD35是过压保护。不装不影响开机

网友:
力挺你  看好你哦

ttdys -5 严禁灌水

网友:
力挺你  看好你哦

寻找》起点 -5 严禁灌水

网友:
二极管   确实不影响电路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