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710S内存无时钟,求分析.

楼主(2013-12-25):
板号:6050A2088101-MB-A03
故障现象:内存无时钟.
维修:手上没有示波器,都是测的电压.测CPU时钟为0.40V,0.41V,PCI-E时钟为0.38V,0.39V,内存时钟为0.21V,CPU复位,PCI-E复位都正常.故判断内存无时钟.测CLK工作条件.2脚和20脚供电为3.3V,正常.晶振两脚电压为1.51V,1.53V,也认为正常,开启信号CK-PWRGD-PD#为3.3V,正常.测CLK到北桥的CLK-MCHBCLK和CLK-MCHBCLK#分别为0.40和0.41V,也认为正常.断开电阻R332,R33量对地值,两边都有值,无断线.测内存AD线对地正常,测北桥上面电容电压都正常.SCLK,SDATA,PCI-STOP#,CPU-STP#都有测为3.3V.
请问这种情况下还需要测哪里,还是直接认为北桥有问题.附时钟IC图.

网友:
南桥复位信号过来了么啊

网友:
换个时钟芯片试一试

网友:
看着 头晕.....

网友A:
这种板开没开机都不知道,LPC线你也只量到电压对吧,只有三伏没波形你就根本查都不用查到内存那里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开没开机都不知道,LPC线你也只量到电压对吧,只有三伏没波形你就根本查都不用查到内存那里去

是啊,没有示波器,所以只量了电压.是不是可以直接换个CLK IC试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没有示波器,所以只量了电压.是不是可以直接换个CLK IC试下呢?

我觉得你这板了是根本没有开机,而不是没有内存时钟,LPC都没数据交换,你修那些是没用的,还是按不开机的思路来修,总线,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板了是根本没有开机,而不是没有内存时钟,LPC都没数据交换,你修那些是没用的,还是按不开机的 ...

装真U,内存,电流直接到了1.2A,测ABC电压,都出了.这时就应该出时钟啦.LPC应该是在时钟复位都正常之后才有作用的吧?

网友:
换桥试试看

网友C: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晶振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示波器量一下晶振波形

喀.就是没示波器呀.有的话早量了.也不用在问啦

网友:
你修是PC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