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A掉电 未解决

楼主(2013-12-25):
集成的 南桥发出 H_PWRGOOD 自己给南桥无电压 强制 R54 短路 可以上电0.5 所有电压都有 未发现有原件发热,论坛里有发现拆网卡OK  正研究所有大件 南桥 EC 待机芯片 网卡 无问题   正在研究所有PG中

网友:
有小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温控电路查了吗

网友:
还有cpu供电

网友:
按时序来,看下是哪个信号没有出来

网友:
把桥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