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PG信号的一个疑问!!请各位大神帮助~

楼主(2013-12-25):
PG信号一般高电平有效,这个高电平是指瞬间高电平吗?正常工作后,这条PG信号线一直都是低电平可以这样理解吗?

补充内容 (2014-9-24 22:45):
呵呵,以现在的技术看待当时所提出的问题。。。真的好新手哇~~

网友:
PG 是一直高电平啊  说明芯片是好的,一般是上啦的,上啦的有问题也会低。

网友:
PG是个回馈信号?EN开启后就一直高电平一直回馈给上个给他EN信号的芯片?

网友A:
PG一般是表示电源好信号,是指各供电芯片正常工作后发出的一个信号,一直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一般是表示电源好信号,是指各供电芯片正常工作后发出的一个信号,一直为高电平

嗯嗯~理解了~

网友:
是一直保持的高电平

网友:
肯定要高电平

网友:
PG肯定是要高电平的,有些是3.3v, 有些是1.05如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