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770主板前置音频有声音,后置无声音求助

楼主(2013-12-25):
昂达770主板前置音频有声音,后置无声音,插拔都没有反应,检测不到,前置音频好用,求教是声卡坏了吗?

网友:
声卡芯片的,3.3V供电、晶振是否其中、是否有EN信号, 先查一下。    好好的,后面接口换掉,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试了不,看看接口有问题不如果都没问题直接换声卡。。。。

网友:
果断换驱动试试,先软后硬

网友:
直接换试试,用不着多少时间,你查别的搞来搞去都换好了

网友:
直接换接口,我前几天有修到一个,搞了我三个小时!最后换接口好了!

网友:
同样问题求答案

网友:
声卡插座 5-6  9-10 短接没有,不短接接后置是没有声音的

网友:
先软后硬 啊。是否声卡自带程序设置造成的。

网友:
先看看软件设置     再看前置跳线接了没    再查芯片35 36脚相连的原件  换接口 换芯片  很简单的

网友:
不是硬件问题,要设置一下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百度下很多教程

网友:
换后面的接口吧

网友:
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接口换了,驱动在官网下载试过了,都不行,插拔没有反应,识别不到设备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同样问题的板。接口换过。BIOS刷过。声卡芯片也换过,无果还扔那没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