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三洋37"液晶鬼脸花屏(板:VS.T59SA-V2.1)(已解决。谢谢blueskycw)

楼主(2013-12-25):
如何调整屏参?谁有此软件?25Q32
屏37LE5310

网友:
什么型号的屏啊,查下PDF档 看下功能脚 ,可以尝试接高电平或者拉地,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逻辑板问题吧

网友:
逻辑板应该有问题呀

网友:
程序问题吧!!!重新刷一下!!

网友:
不太可能是程序的问题看看屏线重新插插

网友:
对,屏线也会这样显示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换屏线吧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已经弄好。。。。非常感激。。。非常感激!!!!!!!!!
再次谢谢------------blueskycw

网友:
谢谢各位仁兄支持!!
故障已经解决.....特别谢谢bluesky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