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3-12-25):
手里有个HP 4430S  的机器    i3的机器 。。。
主板问题  修好后  USB口不能用。
四个USB口   三个不能用。
看接口颜色三灰一篮

蓝色的可以用,灰色的三个都不能用。
开始以为蓝色的是USB 3.0的   后来仔细看看灰色的   内部接口构造一样的。  应该不是usb 2.0的

都有+5V电。
刷过BIOS  没用。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给个意见!

网友(点评):
你的内容有问题 到底是不是3.0的 ? 测数据了 >?

网友:
电路图看工作条件吧,不行换桥

网友:
好像只有换桥了

网友:
usb3.0 接口 有些是需要官网驱动才可用!! 确保供电正常,然后下载官网3.0驱动试试!

网友:
打对地值看看,是否为SB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打值看看USB阻值正不正常,我想可能是南桥有问题或者USB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差不多 就南桥 了

网友:
I3的机器好像没有能上USB3.0的口的吧。打数据线阻值吧。见意换桥试下。

网友:
这个电压都有 那就剩南桥了 搞个试试

网友:
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先查看供电,一般是转换过来的5v或者是过流检测芯片,打数据线组织,时钟频率,
换桥,就这些了,

网友:
单桥吧。数据线对地值看正常吗?
不行就换桥呀

网友:
路过,我碰到过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有些机器3,0的有的不是直接进南桥有个USB芯片  你瞧瞧

网友:
看下BIOS设置先吧。。再进PE试下。。。不行就硬件问题咯。。。我感觉不是桥问题。。

网友:
嗯,可以先进PE试一下。排除软件问题再说。

网友:
老师说了 全部USB不能用检查USB供电和南桥。单独不能用就要慢慢排查。蓝色一般是3.0如果只有4个pin  那就慢慢查吧

网友:
出5V供电不,测数据线对地内阻,不行就真的只能换一下SB试一试。

网友:
差USB供电  测数据 这样的问题最好修了  估计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测下阻值 不行的话换桥

网友:
支持下,我也感觉不是桥的问题楼主最好先别搞桥

网友:
量阻值正常的话进bios看看,不行搞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