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半白一般黑

楼主(2013-12-25):
显示器一半白一般黑,
是灯管坏了吗?

网友:
代换试一下,

网友:
换一个好的荧屏,代换法可以很快发现问题

网友:
不一定,有的是屏的问题

网友A:
有些灯管坏了高压是不会保护的!只有拆开看才知道!有可能是灯管线老化造成的!另外楼主说的一般黑一般白有可能是屏线或者是屏的问题?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有的保护功能不好,,也可能,,,

网友:
反差厉害吗,如果不大(一边正常,一边有点灰)会不会是本身设置的问题,以前有碰到过

网友:
高压不足,搞12V滤波电容,电容看起没有鼓包,但失容了。

网友:
感觉要么高压供电部足  要么灯管坏

网友:
给上个图 保证确认问题80%以上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次,是屏的问题.不过你这个也不一定.还是拆开代换一下的好.

网友:
你说的一半是中间有分割线还是没有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给个图吧,凭空想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是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灯管坏了高压是不会保护的!只有拆开看才知道!有可能是灯管线老化造成的!另外楼主说的一般黑一般白有 ...

改过高压板,刷过程序,都不行。最终换灯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