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维修华硕K40AB进水维修一记!

楼主(2013-12-25):
由于时 间有限直接步入正题:一台K40AB拿过来白屏把电池拔掉直接插上待机0.3几说明主板有问题!拆开发现主板大量进水特别是IO用烙铁清理后直接换掉IO.目测没什么问题后量了下个大电感都没异常直接上电发现待机0.1几待机有3.3没有5V!此机待机是必须有3.3 和5V才能触发的!二话不说直接奔主供电查去!如图:8205 VIN正常 13脚EN 19 V   8脚 VREG3正常, 1脚和6脚的EN开启没有只有0V! 看来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 这2个开启都是 ENBL 这个信号控制的往下查!  如第3个图所示:正常情况下ENBL应该是有3.3的, 这个图正常情况下应该是 :VSUS-ON高电平到PQ8706B这个N沟道的管子N沟道是高电平导通3.3过来导通PQ8706B将PQ8706A控制脚的5V拉低,此时PQ8706A控制脚低电平,PQ8706A截至状态!然后PR8721上面的VSUS-ON直接ENBL开启3.3 5V。测量是发现PQ8706B控制脚没有被拉低居然有5V正常应该是被PQ8706B导通拉低的,追查发现 VSUS-ON没有电压!继续往下查! 看到了这VSUS-ON是 IO直接发出来的,查IO的供电复位都正常芯片也换过了但是始终不输出这个电压。后来才想起 IO”GPIO“这些脚都是要BIOS来控制输出的,刷了下BIOS没有用 ,没有死心,用放大镜仔细看终于看出了破绽,原来BIOS的一个脚出来的那条线有点发黑的痕迹量了下不通,直接接起来了,然后上电EN有3.3了 能触发了,亮机!幸亏我是钛合金24K狗眼不然真的很难看出这个断线的地方手机拍照不清楚就没拍了!本人小小白讲的不好也刚学维修不久!希望大家给我加油!

网友:
站下1楼

网友:
写的很好  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维修思路也清晰,赞一个。

网友:
挺好的  赞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很好很强大

网友:
挺好的,继续加油

网友:
楼主的这句话貌似有笔误!前者应该是PQ8706A!看来楼主工作跟写这个帖子一样的马虎啊!呵呵

网友:
不错     继续努力  修的很好

网友A:
“拆开发现主板大量进水特别是IO用烙铁清理后直接换掉IO”没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希望楼主用语规范点!还有你不是说客户拿来的时候是白屏吗,你换IO了就变成只有3V无5V了,呵呵,,你真是厉害!还有RT8205的1 pin 和6pin都是0V还能出3V?!!!老大不愧是老大!哈哈

网友:
学习了,觉得还行

网友:
哎没你屌啊  就是拿过来屏幕是白的等于待机的时候IO就把信号搞出去了。具体求指教啊我又没说我很吊你这么屌你爸妈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发现主板大量进水特别是IO用烙铁清理后直接换掉IO”没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希望楼主用语规范点!还有 ...

修好后 1脚和6脚确实是2.7额

网友:
白屏?楼主挺能编啊 怎么不去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