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进系统前花屏

楼主(2013-12-25):
清华同方显示器进系统前花屏?求助

网友:
先查一下显卡看有没有问题 啊

网友:
进桌面没问题,就显卡,或驱动什么的

网友:
怎么就换衣显示器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显卡吧,

网友:
先检查显卡   不行的话就   看看显示器的驱动板BAOS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