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自动开机电流0.16反复开机

楼主(2013-12-25):
此机子一开始进水了,处理完了。5V短路,烧机下网卡芯片拆了,CPU供电芯片也坏了,从料板上拆个cpu51620换上,不短了。问题又来了,接电源自动开机到0.16这样反复开机。量了下就没有CPU电压其他的都有,此机用的是51620.我量了下主供电有 EN3.3v VR-ON 0v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本人新手 不怎么看的懂电路图 这个VR-ON 0是不是不对啊 我查了下这个电压有PWR-GOOD-3这个经过U24-B来的这个U24-B 8脚有5V  2脚2v 5脚0.38 6脚2v 7脚无电压 感觉这个5脚电压是不是不对啊 我看了下5脚V3S 是由Q9038转换来的我量了下 这个管子G脚有3.3V 其他的脚都0V 下面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小弟新手 望高手们帮我解答下

网友:

不对这个+V3S经过Q41 这个1256脚都要3.3v 后面就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前面的电压有问题,也会影响CPU电压,这个需要多多测量

网友:
电压没出啦!!

网友:
查那里缺少电压了吧

网友:
路过,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量一Q41的3脚电压

网友:
现在又出来新问题了 刚发现Q43下有个电阻无穷大 换了个 现在U24-B5脚2.26 7脚3.3V 但是电流跑到0.22这样还是反复重启

网友:
反复重启,这个是多方面因素,关键根据电路图设计而言,可能是电压没出全,自己检测重启,可能是保护了,自己重启,可能是某个信号不正常,重启了(比如电路开启信号),请楼主多看图纸,尤其是英业达的,不好说

网友:
VR-ON 是个开启信号。。要有3V。。应该是IO过来的。。

网友:
查VR-ON出来没有啊,看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黄金分割。。。。。

网友:
VR-ON就是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