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不通电

楼主(2013-12-25):
用电源不通电,秀电池可以开机,也不充电,有时可以充
一下,拨下电池就关机了

网友:
d电源口的问题吧

网友:
隔离保护,或者充电回路问题

网友:
先看下电源接口是不是坏了! 在看下 保护隔离电路 和他的P管 是不是断路了 !导致公共点没有电 进而不能充电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主是不是搞维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