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F142A25T WIN8改win7 有人会吗

楼主(2013-12-25):
在BIOS里改过leaery模式,然后USB外设也开过。光盘也能启动,然后到一个界面就只有鼠标,等多久都没用。光盘,安装U盘都试过

网友A:
关闭UEFI,转换分区表为:MBR ,然后安装原版WIN7 就行了。

网友:
按正常都改了,那就只好换p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闭UEFI,转换分区表为:MBR ,然后安装原版WIN7 就行了。

最后把硬盘放到别的电脑安装的。

网友B:
你是说PE启动不了吗?光盘可以启动的话可以试试下载win7原版镜像,这点很重要,不能用GHOST版系统,刻盘安装一下,如果可以进PE那么就用Nt6 hdd推荐IT天空的PE兼容性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PE启动不了吗?光盘可以启动的话可以试试下载win7原版镜像,这点很重要,不能用GHOST版系统,刻盘安装 ...

可以启动,光盘启动的滚动条都有,然后过一会就只有一个鼠标在那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