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DR1 进水维修

楼主(2013-12-25):
            一直较忙,没时间发贴,最近又冲了两次下载分,今天抽点时间发篇贴,如果觉得好加点分 ,加分不会扣自己分的哦。                       昨天接到一台DELL 1545进水不开机,接上电源,0.15X 明显短路,拆机发现17020E芯片发烫,换掉,发烫依旧,打开图

纸测1脚REF 1.6V,晕REF应该是2V啊,查了下3脚5V_VCC1只有2.5V,6脚电压正常18V,LDO1.5V这个肯定不对了,难道芯片还是坏的,又换了块,故障依旧,推断是负载问题,拆掉u19加电,17020E不在发烫,测U19 5脚0.5XX正常难道U19坏了?G9091 实在没有代换的,找了个HP板子,拆了个五脚的电压转换块子,从HP板上看,这个五脚管子是4脚输出,5脚是地和G9091不样我就飞两根线如图
上电测试电流直接上到了0.7我高兴起来呵呵200元到收了,把屏接上晕啊,没显示,我安开关关电,我才发现,原来根本就不是正常开机,主板会自动开机一下上到0.7又掉到0.4,用示波器测试WPEC773的外的晶体,32.768正常,RSMRST#开机后高电平,正常的啊 用示波器测试BIOS的1,2,3,5,6都正常啊,难道是桥,本着最后动桥的原则,我又换了EC,刷了BIOS无果,唉只好动桥了,拆下82801IBM,换了个平时准备的芯片,一上电,瞬间1.1,接上屏幕,大DELL 出现了,终于好了,唉,浪费了两个17020和一个EC,心里真不是滋味,给客户报价300,客户同意了,唉,总算。。。。。。顺便问下大家,300元对于直接客户,收费合理吗?
                               麻烦大家给点意见,谢谢啦,顺便加点分吧,我的硬盘坏了,所有的资料都要下啊,没分了啊,谢谢啦

网友:
后边怎么多了两个图

网友(点评):
思路真不错 也想给你加分 不知道怎么加

网友:
电路图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应该写清楚电流跳变,不然新手看起来会吃力的,300不多,看人,看东西

网友:
我们这边修主板对散客报200多,300还行吧。

网友:
DELL 1545 DR1图纸

网友:
暂时没搞清楚LZ为什么去换EC,不打一下开关发给EC的波形,和EC发给开关的波形就换EC有点看不懂,至于上电后从0.7掉到0.4,应该是去打电压出来没有,搞不懂你的思路。新手看法,高手勿见怪。

网友(点评):
不想动桥,RSMRST都有了,最多就是没收到S5的信号,应该是桥坏了,呵呵,走了点弯路

网友:
我一直在找这电路图

网友:
像你那种五脚的管子,好找啊,大把的,
价钱再中国来说合理,。不贵

网友:
300还可以不算太黑  再高点也可以这是技术

网友:
能报个300不错了。。呵呵

网友:
水平真高啊  我的偶像啊

网友:
唉,我怕报高了别人不修了

网友:
终于找到图纸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