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独显板号LA-5751P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3-12-25):
接到一台联想G460机器,插电源无待机。3M5M无。。公共点电压17V

也就是PQ6的5,6,7,8脚电压只有17V。测PQ6 G极4脚电压17V,不正常。PQ6为P沟道MOS管,要导通需要G极为低电平。G极正常电压应该是8.143V,(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两个电阻分别是PR30 200K PR29 150K)得出。。实测分压电阻得出的电压是17V,不正常。检察PQ9 G极2脚为0.3V,(由于PQ9G极为0.3V不是高电平,这样PQ9 D,S极不能导通接地)所以PR30,PR29不能实现分压。测PACIN 3.3v经过电阻PR37 3K电阻后电压为0.3V 不正常。。查ACON,ACON是经过比较器PU10B得出的,查比较器工作条件,5脚为0V,量B+电压为17V,B+经过电阻PR22,PR24分压得出电压。经查B+经过PR22后面无电压,此电阻无穷大,找了一个换上。PU10B比较器5脚电压高于6脚,7脚成功发出高电平。ACON为高,回到PQ9测量2脚电压为3.3V高电压,成功导通PQ9。使PR30,PR29成功分压。。另外PQ8 G极2脚为高电平,使其D,S极导通。拉低PR145电阻过来的电压。,此时此机公共点电压恢复正常,19V。。量3M5M电感,无电压。查供电芯片,查供电芯片PU2 量主供电6脚19V,4脚10V,7脚无电压,(7脚不正常)判断为芯片坏,找了个,换后3M5M成功出来。。

网友:
思路明确  调理清楚   干净利落   顶一个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很好呀

网友:
楼主厉害  我还要多学习呀  电路图我还看不怎么懂

网友:
不错,思路不错,逆向过程

网友:
楼主够牛,本人还非常小白,看不怎么懂,佩服

网友:
经典的保护隔离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能绕得人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