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液晶显示器亮几分钟就息

楼主(2013-12-25):
如题  亮几分钟就息  指示灯亮绿灯   拆开后发现一电容鼓包  更换后问题依旧  请教下那里还有问题

网友:
灯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先测下电源板5V12V输出正常不,看有无跳动,特别是5V,这个不稳的话开机会亮了又不亮,如正常,再查下驱动板,3.3V有没,1.8V等,

网友:
测量12v   5v  电压。代换排除灯管

网友:
这个板高压变压器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高压部分出问题了.......不愿修一体板子了,加个高压板.....烧烧看怎么样!!!!

网友:
高压问题  灯管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高压 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有高压条,飞个高压条试试吧。简单,快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条试试吧,楼主。

网友:
代换原则,,, 找个电源板带换上 直接测试出 是否灯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