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CF260的BGA焊接问题

楼主(2013-12-25):
最近用260焊接无铅的桥总是不成功。以前加焊从来不坏,现在虚焊有时亮的板子 加完复位灯常亮。不知是不是我调节高了,之前上245。, 下 260那片温度。 成功率很高,基本加不坏。后来一次取南桥 发现取不下来,就把温度跳到上265 下270.出现加完就坏的现象。 请同行们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
可能是最近气温比较低的原因吧。我用土炮,也有这种感觉,冬天不好取芯片

网友:
你好,建议加焊之前先开预热烤一下板子,加焊点时候注意不要打开横流冷却风扇,必要时拿测温线测一下实际温度。技术售后方面也可以咨询:0755-61502186 苏工  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这里室内温度22度。加焊之前主板都预热140度那片。

网友A:
上部265肯定高了,最早你调的上部245下部260就是一组比较标准的无铅曲线,取不下来芯片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室温变低造成的。这种情况只要调高发热砖的温度,或者适当调高一点下部的温度基本就能解决了。冬天发热砖一般调到150-180度。
还有你说的预热到140度左右,你是单独开的预热开关加热到140度还是配合上下热风一起预热到140度。如果单独开的预热开关到140度的话,是没什么效果的。因为发热砖是到140度了,但是上下热风喷的是冷风,主板实际受热温度还是很低的。

网友(2014-07-01):
是预热转预热到140度,然后开始上下风加焊,这时风量大家都放在几的位置上、。

网友:
你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售后工程师,QQ2859580537

网友B(2015-01-09):
引用 网友A:
上部265肯定高了,最早你调的上部245下部260就是一组比较标准的无铅曲线,取不下来芯片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 ...

260不可以单独关掉上下风,那正确的预热要同时开启上下风,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60不可以单独关掉上下风,那正确的预热要同时开启上下热风,是这样吗?

上下风扇是关不掉的。正确预热,先打开预热开关,然后按启动按钮,上下热风温度到120度左右的时候按仪表上面的RUN按钮,保持住温度就可以了,也可以单独设置一个预热曲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风扇是关不掉的。正确预热,先打开预热开关,然后按启动按钮,上下热风温度到120度左右的时候按仪表 ...

昨天加焊小显卡版     试把第一阶段上下风165设定600S      第5阶段上风240    下风270    显卡动都不动    取下上机测试    直接死了       老大有啥建议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加焊小显卡版     试把第一阶段上下风165设定600S      第5阶段上风240    下风270    显卡动都不动  ...

机器可能实际出风温度有问题,加我QQ280124680,我指导你测试一下温度。

网友(2015-10-25):
想用好BGA焊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来还要在日常的使用中积累经验,才能焊好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