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图纸

楼主(2013-12-25):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图纸这些是什么意思啊,帮我讲下啊!

网友:
好像是电容降压把!

网友:
抗干扰电容,其两端标注的很清楚,接在各种电压端。

网友:
还是滤波作用的

网友:
稳压滤波的电容 上边是电压 底下是信号

网友:
没有安装的,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图全不?就这图是表示耦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