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的液晶电视电源板,无5V待机电压,大家帮帮我,

楼主(2013-12-25):
是这样的, 32的液晶电视,客户都放我这里很久了,当然, 买块电源板一块就好,但是自己想修修好,现在是5V待机电压没有,怎么也修不出来,光O和431都换了,都没用,但是查到IC无输出,就没思路了。会不会是变压器坏了,请教了,图中自己按着电源板画的,右边几个电压会不会是坏了,

网友A:
几个贴片电容,其中有一个是启动电容,漏电了,换掉,容量大一点不要紧,不能小

网友:
这是这个电源板的图,大家帮我看下, 看还有哪里没有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个贴片电容,其中有一个是启动电容,漏电了,换掉,容量大一点不要紧,不能小

能否明白一点呢, 谢谢了,你指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明白一点呢, 谢谢了,你指哪里,

就是6脚那两个电容,一个C861,一个C822。从图上看是C861是47uf,没见过这没大的启动电容,后来看启动电阻R808只有1K,那么C861取47uf就是合理的。将这两个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明白一点呢, 谢谢了,你指哪里,

那个贴片电容C822直接拿掉没关系,是削峰用的,一般不会有尖峰干扰,修好了再装也行,但47uf的不能小。

网友:
断开高压部分试试,可能是拉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明白一点呢, 谢谢了,你指哪里,

如果换了还不行,你在开机时,看VCC有没有跳变,如果能跳一下,证明没大问题,可在尝试换C856也是47UF,这个电容对容量要求不严格,稍小一点没关系,但不能太小,太小纹波到电路运行不稳,但不会不启动。一般这个电容只有严重漏电,才影响启动,但C861,有轻微漏电就影响启动了

网友C:
集成块6脚电压是多少?5叫激励输出是多少把电压值都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了还不行,你在开机时,看VCC有没有跳变,如果能跳一下,证明没大问题,可在尝试换C856也是47UF,这 ...

C856 和C861都是50V47UF,我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D:
现在是哪一步不正常 300v大滤波电容那总应该有电把  看看芯片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块6脚电压是多少?5叫激励输出是多少把电压值都说说!

你好,是这样,IC1-8角电压:2脚:2V   6脚VCC:5-10V跳变    8脚:100V-180V跳变  只有这3个脚有这样的电压,其它脚全没有电压 我是对热地测的,
刚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哪一步不正常 300v大滤波电容那总应该有电把  看看芯片条件满足了没有

300V本来没有的, 现在修的有了,本来热敏电阻坏,保险坏,换了300有,别的都没, 对了,IC的工作条件是,这个板的电路图楼上有,

网友A:
那现在VCC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只要跳变最小值在10V以下,电容的容量又足够。R808的阻值1K正常,二极管VD804更换的是好的,该考虑换驱动芯片了。

网友:
如果6脚有10V以上,20V以下的电压,要看1脚是不是8V以下,但若是0V,外围是好的,也要换驱动芯片。

网友:
液晶电视没修过 学习啦 修好分享下吧

网友A:
换了驱动芯片,一定要检查开关管的源极检测电阻,阻值不能变大,也不能直连,当开关管的D极,没有300V时。考虑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驱动芯片,一定要检查开关管的源极检测电阻,阻值不能变大,也不能直连,当开关管的D极,没有300V时。考 ...

谢谢, 我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再试下

这个板板的IC是1271A有没有什么IC好代

网友:
请教了, 之前我把保险,热敏电阻换好后, 上电,有个R844的电阻坏了, 按电路图来看,这个电阻是3.9K,原先的电阻烧的看不出是多少了,3.9K的电阻上面应该标392对吗,
我找了半天没有392的贴片电阻,我上用了个103   也就是10K电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应该用什么电阻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VCC脚电压是多少?

VCC是第6脚吧, 是5-10V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现在VCC脚电压是多少?

这是这个板板的电路图,我看了我实板,跟这个面标的全一样的,我现在就是手头上没有这些配件,有的话一个一个的换,请教你们可能不用走弯路, 呵呵,对了, 从VD804直接R806.R807.R811这个个电阻分别为,680K.680K.270K,,,我用的是数字表,量那些102这样的电阻,量的是1K电阻,但量这个680K的,表就要周到20M欧量,没有1000欧,量这个680K和270K跟本就量不出啊,表不显示,是不是这三个电阻 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驱动芯片,一定要检查开关管的源极检测电阻,阻值不能变大,也不能直连,当开关管的D极,没有300V时。考 ...

变压器如何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如何知道是好是坏,

变压器,很少会坏。只要通,开关管D极有300V(在启动电阻开路时),电源正常工作时,开关管的D极是测不到300V电压的。只要有这个300V,变压器基本就是好的。芯片及外围电路都正常,正反馈VCC始终无电压,可判断,变压器损坏。VCC电压不足10V(断开VCC与芯片6脚的连接)可判断变压器不良。正常工作时,变压器有异声,变压器磁芯松动,可修复,可更换。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无法判断是变压器问题,光耦电路异常不会造成一点输出也没有,最多只会起阵后保护,是这种情况,在输出端会测到电压,但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是第6脚吧, 是5-10V跳变

一定要10到20V范围内跳变,这是初始条件与其它无关,启动电路就那么几个元件,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10到20V范围内跳变,这是初始条件与其它无关,启动电路就那么几个元件,换呀

有个三级管还是什么, 是个贴片的,V800的这个,没有这个件啊, 还有VD822这个二级管也换了,变压器过来接一个10r电阻,在这里量,没有电压,是正常吗,过了VD822量就有5-10V跳变     下面个才是这个板的原电路图,跟我之前发的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10到20V范围内跳变,这是初始条件与其它无关,启动电路就那么几个元件,换呀

V800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10到20V范围内跳变,这是初始条件与其它无关,启动电路就那么几个元件,换呀

正常这里测下来会是什么电压,分别为1234.你看下,

网友:
没修过,路过看看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这里测下来会是什么电压,分别为1234.你看下,

在不能正常工作时,1/2/3都是动态的,4脚是静态的16V,这个告诉我们VCC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是17V以上,1、2电压无法测出压差,即使夹住R808电阻上的压降也是波动的。这个电路在启动后,就关闭了,这时应是150V,3在启动时在10-20V变化,绝对不能低于10V,在启动过程中一旦低于10V就必须重新启动。这就是跳变的原因,因为它在不停地重启,正常时应升到接近20V开始启动,一般降到14V启动完成,随之升到150V。启动完成后,V800 导通将开关变压器产生的20V供电加到芯片的6脚,HV的作用终止,在芯片内部被关断。言尽于此,能否修复,看你的领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能正常工作时,1/2/3都是动态的,4脚是静态的16V,这个告诉我们VCC正常工作时的电压是17V以上,1、2电 ...

谢了, 你帮到我很多了

网友(2014-07-07):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自己来看下, 这个板很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