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紫线和绿线5V,绿黑线短接后,风扇不转

楼主(2013-12-25):
因开机时每次系统会自动重启3.4遍,觉得是电源故障就拆开,1个电感外皮破了,以为是个电容,就找了个470UF电容接上,电脑通电5秒后”啪“一声响关机,拔下插头检查:电源和主板无异味,再查电源和主板的外观,元器件也没灼伤的痕迹(电容没鼓没爆,电阻没焦没黄,保险也没断没爆),后来百度查了下这个“啪”的一声有可能是电脑关机时硬盘回收磁头的声音。
           没办法,又把那个电感接回原处。再启动电脑,主机、鼠标、键盘无任何通电的反应,后来拆下电源检测:
        电脑电源绿线5V 紫线5V,短接绿黑线后电扇不转(1下都不动)。再挨个量灰、红、橙、蓝、黄等线,均无电压值。
          绿黑线短接后检测TL494集成芯片,黑笔搭在7脚各脚电压:
1脚0v  2脚4.5v  3脚0.001v  4脚0.001v  5脚1.5v  6脚3.5v  8脚1.5v  9脚0v  10脚0v  11脚1.5v  12脚14v  13脚4.5v  14脚4.5v  15脚4.5v  16脚0.5v (指针式万用表检测,不是太准,但大致差不多)
         请高手指教是什么坏了。

网友:
494部分没问题,往后面的查,推动、主变等等

网友:
建议先检查一下开关管及周围元件有没有烧了吧

网友:
什么地方的电感?
494保护看来未动作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7939第一个图的右上方,和紫线接头挨着的带麻点全黑的,和470UF一样大的那个

网友:
14脚电压有些低,13.14.15脚电压跟着低.查一下14脚电压低的原因.

网友:
和470uF电容一样大,黑的。这个板子只有1个。发个有图的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7939 就那个外皮全黑的和470uF一样大的(只是470uF有一银竖条,他是全黑)

网友:
三楼说的有道理:这里有个和我的很像的: http冒号//wenwen.wap.soso.com/qudetail.jsp?sid=AaoF28eHfkEMyVgt7HwAYG_7&qid=471321795&from=&isfulldesc=true 因为我的也是短接后灰红橙蓝各线都无电压输出,再去查推动管之类的已没意义了,还不如直接跳到开关管周边去。
只是不知道这个电阻位置是电路板标的R几。不好意思,我小白啊

网友:
大管子基极的电容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再有,附近的2.7K还是多少的电阻也检查一下子看。

网友:
看看你的开关功率管有没有炸了先吧如果炸了的话看是神马电源如果不是很值钱的话建议换一个吧

网友:
这种故障 是最难弄的 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我都修坏不下10个这样的故障的电源

网友:
测c1815和c495是不是: 黑笔接黑线,红笔测出: TL494的8脚通向的c1815三脚:1.5v、1.7v、1.7v 11脚通向的c945三脚:1.5v、1.7v、1.7v c1815和c945的1.5v就是三极管的B级电压(也是8脚和11脚的电压) 不知这样测对不?这个值正常不?后面要测的主开关管及B极限流电阻非得要拆下量?如何区分主开关管的B极?
请各位仁兄赐教

网友:
494没有启动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TL494的问题

网友:
电源驱动不正常,查电源初级电路,和494周围的二极管

网友:
同志们,是主开关管烧了一个,开始我盼着是烧2.2的电阻的,可恨啊,烧的是主开关管!

网友:
开关管应该还好吧

网友(2014-01-26):
有意思!电源没坏修坏了,可能是主板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