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通电无显的华硕X42J笔记本维修过程。。

楼主(2013-12-25):
很纠结的一个过程,BIOS芯片是25L3206E的,原来的TOP2009烧录器找不到这个型号的,上X宝问卖这个型号的,呵,,他们都说不支持。今天想起来不知道能不能升级下软件能不能支持,找了半天才找到TOPWIN6.41的版本。我原来的是6.32.列表没有这个25L3206E的就有了。哈哈。。原来还打算再买个烧录器呢。
说说本子吧,拿 过来说不能开机。上电,电流从跳到0.7多,又到1.4多,又跳到1.5多点。又到1.6多就停下来了。屏上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也无显。不是屏的问题。拆了再说。
拆机测各电压都正常。CPU正常发热。怪了。这样样的电流变化应该是要开机才对的。再测下BIOS的CS脚。发现开机一瞬间有波形。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也发给出寻址信号了。断电关机,再测CS脚有3.0左右的电压。把BIOS芯片去了,再开机也不能触发了。BIOS参与了触发。

待机电压正常:

开机后到这个地停了,再也上不去了:

CPU发出了寻址信号了,那就先刷个BIOS吧。在论坛下了一个ROM文件。要刷的时候才发现烧录器找不到对应的25L320E型号,纠结了一晚上。今天在网上转了一大圈找到了TOPWIN新版的,安装后。软件就出来25L3206E了。因为这个纠结了一上午。
呵。。那个x42j k42jr rev 4.1就是下载好的BIOS文件了:

写入芯片完成了:

以下是BIOS芯片:

呵。。。刷完开机,正要测一个BIOS的CS时。眼前 一亮,本本开机了。哈哈。。。爽

钱钱到手了。。

最后再发下这个机器的BIOS文件。

网友:
这个bios是能用在2 个型号的机里嘛

网友:
我下载后的名字是这样的,另一个也没有机器试。华硕机型你看看内存插槽上面贴的绿色的小纸条那才是真正的和BIOS对应的型号。反正这台刷完就可以开机了,现在工作正常:

网友A:
看来我的编程器软件也挺新的,能找到那个BIOS芯片型号。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的编程器软件也挺新的,能找到那个BIOS芯片型号。

我这个用了有三四年了。软件没有去更新所以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种电流的变化怎么不会想到显卡呢,再说有片选信号,为什么还会去刷BIOS,也不是去修显卡呢,楼主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这种变化的电流我相信大部分都会认为是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种电流的变化怎么不会想到显卡呢,再说有片选信号,为什么还会去刷BIOS,也不是去修显卡呢,楼 ...

因为这个是集成的显卡的,所以没有别的选择先刷BIOS先。不行再查。CS脚刷完开机后是高电平。未刷前是有瞬间波形,然后就掉到低电平了。这个是刷完后对比的,原理我也不理解。纠结中。。

网友:
技术好。钞票都跑不掉啊。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不错 估计我看见这个电流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显卡了  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除了cs是cpu读bios脚外,还有没有其他信号时cpu读bios的

网友:
华硕机器不好修呢 这是设计问题 华硕很变态的

网友:
都说了 是集显得

网友:
K42JR放弃了好几台了,都是进水,确实比别的机子难修,往往都是修到复位正常后还是不亮,恶心

网友:
有事没事刷刷BIOS

网友C:
楼主用了三,四年的设备,可看上去依旧很新那,看来平时保养得不错

网友:
这个机器挺难修的。。楼主修好了。。真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
维修流程上说,肯定先刷bios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了三,四年的设备,可看上去依旧很新那,看来平时保养得不错

电源是最近才换的,所以很新。烧录器用了三四年了。

网友:
你完全可以另找一个4M的BIOS芯片刷好装上去的。有时编程器也不是所有型号都支持,所以可以找个代用的一样可以用!

网友D:
呵。。试过了,在台板上拆了两个刷好焊上都不触发。25L004,25L008都不可以。所以才纠结的。后来更新烧录器软件就可以支持了。要不你怎么也刷不进去25L3206E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试过了,在台板上拆了两个刷好焊上都不触发。25L004,25L008都不可以。所以才纠结的。后来更新烧录器 ...

确定是4M的芯片吗,应该是25 32之类的型号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4M的芯片吗,应该是25 32之类的型号吧

你这台机装好了吗,没装好的话帮忙验证一个小问题,我前几天也修过一台这机,要开几次机才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台机装好了吗,没装好的话帮忙验证一个小问题,我前几天也修过一台这机,要开几次机才亮的问题。

晕,昨天就装好了。

网友:
哦,那就算了,加个QQ,交流交流啊QQ 348917653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定是4M的芯片吗,应该是25 32之类的型号吧

笔记本上的BIOS芯片型号是:25L3206E。我查过,是一个32M容量的芯片,下载的BIOS大小是4MB。不过我换成一个4MB或8MB的BIOS芯片来刷完装上就不可以,还触发都不行了。这个还本还是一个问题我没有讲的,就是没刷BIOS之前是一接电源就自己上电。刷完BIOS也就正常了。我查了一下,说是本本的BIOS是有参与触发过程的。

网友:
学习一下,要是我可能先看下显卡有没有问题,原来BIOS也会导致这样的问啊

网友:
这个刷个bios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上的BIOS芯片型号是:25L3206E。我查过,是一个32M容量的芯片,下载的BIOS大小是4MB。不过我换成一 ...

加个QQ,交流交流啊QQ 348917653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很好支持楼主了

网友F:
确实还没遇到过LZ所说的型号BIOS,知道文件是四M的,直接拿个4M的BIOS代换不就行了吗,还纠结这么久

网友:
华硕就是吭   楼主好样的

网友G:
我用的是588U的编程器,也是新的BIOS不认,最后,升级后,才可以的。现在的机器,单桥的多,所以,一般不显示,先刷一下BIOS,这样,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588U的编程器,也是新的BIOS不认,最后,升级后,才可以的。现在的机器,单桥的多,所以,一般不显 ...

先刷BIOS也不麻烦,只怕刷错了,不开机后那就更惨,所以先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还没遇到过LZ所说的型号BIOS,知道文件是四M的,直接拿个4M的BIOS代换不就行了吗,还纠结这么久

之前试过了,用4,8M的芯片上上去都不能触发了通电了。所以只可以用原来的刷好。

网友(2014-07-07):
很不错,关键还是能找到资料啊

网友:
华硕的机器BIOS坏的这多呀,要是想不到,真是修不出来

网友:
呵呵,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个机器先考虑BIOS在说

网友:
楼主有没有R3.0的BIOS啊。。。!!

网友(2015-06-03):
我的跑2。1不亮,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