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5V,3.3V输出的滤波电容是16V 2200uf ,10V 2200uf

楼主(2013-12-25):
这几个电容爆了,手头没找到同值的,不知道能不能换成16V 1000uf的呢?资料说这几个电容是起延时断电的作用,另外ATX输出的误差在多少之内可以呢,换了一个5V的,测量输出是5.24V,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

网友A:
没问题,1000u是最低要求。
这几个电容的作用是滤去高频杂波,使输出更接近理想直流电。
空载输出稍高或稍低无问题,上负载就应该正常了。

网友:
最好是换成比原容量大一些的电容,12V/4700UF,5V/4700UF,3.3V也换成4700UF,现电容不贵.

网友:
哦,好的,那电压误差范围在多少不会出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1000u是最低要求。
这几个电容的作用是滤去高频杂波,使输出更接近理想直流电。
空载输出稍高或稍 ...

哦哦,多谢!!!!

网友:
只要它的容量和耐压值都在合理范围内就可以代换。

耐压值在输出电压值以上,容量最好在原有容量值范围,容量值太低电容容易起包,

网友B:
这个代换没有问题
原则上耐压值高的可以代换耐压值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代换没有问题
原则上耐压值高的可以代换耐压值低的

主要是容量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如果是优质电容的话   我带换过 没有问题

网友C:
3.3V和5V的电容还是要大点好,毕竟负载重。5V输出5.4有点高,在5.1以内算OK,12V和-12V要求可以低点,3.3V最好不要超过3.35V,都量一下。误差太大了一是把滤波电容补齐,补齐还不行就调整一下431的取样电阻的阻值,改变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和5V的电容还是要大点好,毕竟负载重。5V输出5.4有点高,在5.1以内算OK,12V和-12V要求可以低点,3.3V最 ...

好的,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的,电源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