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9B 坏了用下面这几种那个可以代换

楼主(2013-12-25):
灵杰945主板,内存、南北桥供电都ok,cpu无供电(无短路)。
供电芯片用的是BD-9B  10F  加  AA-8M  80P主协控芯片。
请问型号中"BD""9B""10F"各代表什么意思?型号中“AA”"8M""80P"又是代表什么意思?
不知道这2个芯片的实际型号。
我手头有几个型号不知道可不可以用?
AP-BH/AJ-AG/AA-BJ/A5-9A
BD-8J/BD-9J/BD-9E/BD-8H

网友(点评):
来迅维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只能找线路图找下了

网友:
BD开头的都可以换

网友:
查对照手册!

网友A:
BD-8J/BD-9J/BD-9E/BD-8H都可以的

网友:
这种芯片的引脚定义不好弄 芯片厂商变态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BD-8J/BD-9J/BD-9E/BD-8H都可以的

这种的芯片都可以吗 都是以开头为主吗

网友:
BD-8J/BD-9J/BD-9E/BD-8H都可以,只要前边BD一样就行

网友:
一般开头的2个字母一样,芯片脚位一样就可以换吧!

网友:
前面的两个字母一样的就可以!·

网友:
AA-8M  80P可以使用那个代换AP-BH/AJ-AG/AA-BJ/A5-9A
是AA-BJ来代换吗?
请问型号中"BD""9B""10F"各代表什么意思?型号中“AA”"8M""80P"又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不懂帮顶下,顺便问问LZ的头像是不是川崎的那个ER系列的车啊?

网友:
那个系列不知道,是川崎的车

网友:
只要是BD-的都行,还有一种是BD=的,这得区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