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 , ,

楼主(2013-12-25):
硬盘主要由什么组成,求解 带图 谢谢了 。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深度

网友A:
无论哪种硬盘,都是由盘片、磁头、盘片主轴、控制电机、磁头控制器、数据转换器、接口、缓存等几个部份组成。

网友:
1、硬盘内部结构图
2、整个外观,还有一个金属外壳和电路板

网友:
如果说得要详细化的话楼上的是内部的结构外面的还没说而且内部因牌子不同设计有所不同如后期的日立和东芝之类的那个还有一个磁头外圈的固定卡座,还有内部说少了一样东西就是电路板连接排座也是在内部的然后外部的电路板组成是主控芯片,驱动芯片,缓存芯片,部分硬盘是另外有个bios芯片的

网友:
固态,还是普通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
大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种硬盘,都是由盘片、磁头、盘片主轴、控制电机、磁头控制器、数据转换器、接口、缓存等几个部份组成 ...

谢谢,,我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家一起学习下。。。

么哒哒。。